像真船模讨论区
问些像真船的问题。

楼主(2013-01-30):
通常像真船用什么配置的?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多大的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船
1.2*0.3 最好什么配置?

网友C:
1.2*0.3 是什么

网友D(2013-04-24):
我用飞机的电机带动,效果也很好的。

网友E:
有刷电调,有刷电机,标准舵机,三通以上接收器,三通以上遥控器,灯光系统,声组系统,冒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