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 机GPS定 位,飞丢找回能否实现

楼主(2013-01-30):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绑一个汽车定位仪

网友A:
手机99%没有GPS天线,那么只要是依靠GSM定位,误差绝对绝对不小于500米,平均700-1000米,这还是在城市,如果在我们常去飞的野外,由于基站密度低,误差更大。关于国外误差才几十米的说法,理论、技术、实测,都无法解释,可能拿偶尔代普遍,个例代共性,甚或是该网站的虚假宣传。

网友B:
就算知道精确坐标,也不是那么好找,在郊外山林里,各种辛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99%没有GPS天线,那么只要是依靠GSM定位,误差绝对绝对不小于500米,平均700-1000米,这还是在城市,如 ...

现在的手机GPS定位已经很准确了,定出了都在视线之内,用GSM定想找回来难度大了,话说有个很简单的东西,车载gps定位器,我用过,可通过官网地图直接试试查看位置,就是有年费。

楼主:
误差10米之内,找东西应该不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