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水平困惑我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为何不管我如何调 十字盘永远都无法水平  例如:油门0的时候十字盘 是水平的 当推慢慢推油门 十字盘升降跟副翼明显就不是一个水平了!!!不管我怎么调行程也好连杆也好怎么弄都不行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试才能让十字盘永远处于水平状态???????非常感激!!!!

楼主:
补充舵机都是全新一个牌子的~~~~

网友:
调行程也调不平?那就搞不懂了,求高人解答

网友A:
舵机行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行程不一致~~~~~

我油门在0的时候 十字盘是水平的   我是否应该把舵机摇臂拆下来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油门在0的时候 十字盘是水平的   我是否应该把舵机摇臂拆下来调呢?

把十字盘混控当中1、2、6三个通道的数值调成相同的看看,如果不行就单独调整某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你不同步的那个。

网友:
你把控设置都归中 舵机也归中  然后必须检查舵机与主轴是否垂直 最后才能放上调平器  极度不平的调解拉杆长短 基本平了 再调解控的 叫什么参数开着?就是每个舵机的微调  50%的时候平了   推油门最高点 调解最高点水平  最后再调解  最低点水平  这样 整个水平盘的调节工作才算结束

网友B:
舵机齿轮的精度,和固件,电位器的解析精度,还有控上的电位器精度,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
1.舵机、舵机臂、3个连杆、十字盘分开
2.控的2个摇杆归中,接收机和十字盘舵机通电
3.3个舵机臂装上,基本水平
4.保持舵机不动,安装3个连杆和十字盘,十字盘大约在大轴空挡的中间位置,调整连杆使十字盘基本水平
5.调整十字盘与大桨夹连接的2个长连杆,至大桨基本0度
6.最后通过调整3轴或者控的中心点微调,将十字盘调平。如果不用3轴,控也没有中心点微调,就只能通过微调连杆了。
按照这个步骤,没有调不平的十字盘。

网友:
需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舵机都是全新一个牌子的~~~~

建议用舵机测试仪测一下3个斜盘舵机的一致性,即使全新的也难免有不一致的情况发生。

网友:
你慢慢推油门是推的时候不平呢还是推一点后停下来看不平呢。如果推的时候不平那个正常的只要它停下来平的就没事。排除舵机的问题,行程,微调,十字盘参数这3个选项找问题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舵机的中立点没找对

网友:
好的舵机工作一致性很好  都是同步的,以前用215舵机  就是工作不一致,现在换亚拓的或者205舵机就好了

网友:
换好设备...

网友:
应该是舵机不好

网友:
这个时候有这个要求的话,就体现出T8FG的强大之处了,连杆补偿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