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能绑一起吗?

楼主(2013-01-31):
各位,我正在考虑一个700六轴的布局,想请教如把六个电调,或者三个一组绑在一起,会有问题吗? 也就是说电调间会相互干扰吗?

网友A:
这样散热不好,大概会影响线性,要么中间夹块散热片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绑过一起,对飞行没影响,唯一不好的就是散热,冬天没事,夏天难说

网友:
我来看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散热不好,大概会影响线性,要么中间夹块散热片试试。

多谢多谢

网友:
夏天估计要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