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改无刷启动困难

楼主(2013-01-31):
入手无刷scp,启动的时候一卡一卡的,好不容易转起来了,大油门马上降转速,然后电机直接不转,试了N次都这样,求教!!!
配置为:BLHeli定速10A电调+黑金M5+7mm尾电机

网友A:
是不是有缓启动,电机转起来后,小油门让电机转一会再加大油 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缓启动,电机转起来后,小油门让电机转一会再加大油 门试试

有缓启动,问题就是一开始转不起来,一卡一卡的

网友B:
电机安装的是不是有干涉 电机卸下来试试能否正常启动

网友B:
还有就是scp电机输出频率比较特殊,要跟电调匹配才行

楼主:
电机无干涉,请问如何匹配?

网友:
刷电调程序,论坛有聪少的帖子可看看

网友C:
我和LZ一样,碰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检查很多遍,发现是带上头罩后,插电池的电源线有接触电机外壳,导致这一现象. 你电源线远离电机试试? 如OK了请告知我下

楼主:
这就是找聪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LZ一样,碰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检查很多遍,发现是带上头罩后,插电池的电源线有接触电机外壳,导致这一现象. ...

这个倒是没注意,回去试试

网友:
我的还没到,等到后安装了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没注意,回去试试

嗯,你回去试试看.....有些问题试图找调机的,他们没碰到过,也很无奈,有时候只能靠自己..

我的情况基本和你一模一样,有时候卡卡的根本无法加速起来,有时候加速起来,要对最快的点的时候突然停转.

然后我每次拿掉头罩,问题解除,放上头罩,问题就来...

那天我分析了很久,后来才发现有这么一个细节,然后我把插电池的那根线,本来放上头罩绕出来,是极靠近电机的,我把那一段用扎带和电调出来的线绑在一起,让他带上头罩后彻底从电机下部通出,至此问题没有发生过了.

所以我基本确定是电机和电源线相互干涉的问题,但不敢完全确定

如果你这样也解决了,那就100%确定问题所在了,呵呵,希望你也能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了

网友:
BLHeli定速10A电调要刷scp的程序,要不然频率不匹配油门没线性!
用原厂cb100电调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你回去试试看.....有些问题试图找调机的,他们没碰到过,也很无奈,有时候只能靠自己..

我的情况基本和 ...

    回去按你说的检查,带不带头罩电线都不会和电机干涉,所以排除这个原因,不过还是感谢你的提醒。

    最后果断拆掉电调接电机的三针插头,直接焊接,效果不错,比以前好,但还是有卡的现象。先将就飞,不行年后返回去。

网友:
我也是98元的BLHELI电调,刷最新软件,按聪少的参数设定就很好用了

网友:
电调设置问题把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华原厂的电调和白金刚无刷电机呢,应该很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华原厂的电调和白金刚无刷电机呢,应该很好用吧

买来就是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