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供电方案

楼主(2013-01-31):
都说电池最好不要并联,但我们四轴是四个动力系统,一个电源给四个负载同时供电,能否上四个小容量电池分别给四个电调供电,这样既不用并联电池,又达到提升容量的效果,只要每个电池都接电压报警,任何一个电池报警就降落,应该是可行的吧,毕竟四个2200的电池还是比一个8800的电池便宜不少,而且这样可以灵活不少,小负载时可以只上一个电池,四个电池循环飞,飞一个充一个,起码可以连续飞5个起落,中负载时,可以上两个电池,每个电池负责两个电调,大负载时,一个电池负责一个电调,只要电池容量差不多,留空时间就由容量最小的电池确定了

网友A:
最怕的就是其中一个突然失压的话,那就肯定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怕的就是其中一个突然失压的话,那就肯定炸鸡了

只有一个电池的时候也一样炸机

网友B:
还有重量LZ没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重量LZ没考虑

一个8800的电池比四个2200的电池轻不了多少的

网友C:
4个BB报警,会扰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BB报警,会扰民的

肯定是其中一个先报警的

网友D:
多大的四轴啊?你让他带4快2200不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四轴啊?你让他带4快2200不重啊?

四轴,800轴距,F4006电机,1147桨

网友:
四个能比一个便宜吗?不觉得吧。如果是的话,应该是8800那个坑人。

网友E:
见过有电车锂电的,3.7V 10AH的容量,才几十块钱。还不如直接上这种了。

网友:
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有电车锂电的,3.7V 10AH的容量,才几十块钱。还不如直接上这种了。

电车的电芯,容量是大了,但电流不够

网友:
我给你套方案,这是3S的并联方案,为什么不能并联因为内阻问题,和容量,电压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买一块成品的6s电池,成品的6s电池,六块电芯内阻相同,用B6把6s充满了,往后把6s电池拆掉,给他变成2组3S的在一并联,最后成3S2P的电池,这样效果会好点。
或者买两组相同品牌的电池,相同容量,和电压,往后两个电调用一组电池,这样也行,可以买狮子电池比较便宜,例如5200mah电池6S价格360RMB

楼主:
呵呵,楼上的方法不错,6S拆成两个3S

网友:
学习!~ 邦定!~参考一下,但是有一点是绝对的,8800电池确实比3个2200电池贵 你可以taobao看下(同品牌下)

网友F:
这样飞行时间会大大下降!因为在飞行中飞机不可能平衡的!所以每个电机的功耗也不一样!四个电池只要有一个电池没电你就得下降!如果是一块电池它就可以平均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飞行时间会大大下降!因为在飞行中飞机不可能平衡的!所以每个电机的功耗也不一样!四个电池只要有一个 ...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车的电芯,容量是大了,但电流不够

你买5C的那种,10AH,也有50A放电了。够用。航拍版块有专门的一个帖子。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262&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