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HL原装电路板用锂电池的?

楼主(2013-01-31):
有没有HL原装电路板用锂电池的?进来说说优缺点啊,有没有危险?个人觉得锂电池自然放电慢,没有记忆效应,能用的时间久点,不知道用在HL坦克上好不好?

网友A:
HL原装猛犬正在用,2S5200mah锂电,可以用一个星期。但是很容易过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L原装猛犬正在用,2S5200mah锂电,可以用一个星期。但是很容易过放!

请教一下,过放对锂电有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原装猛犬正在用,2S5200mah锂电,可以用一个星期。但是很容易过放!

同问过放有啥影响吗,还有2S什么意思啊,能否给个你用的电池的购买地址?

网友A:
2S就是7.4V锂电,锂电过放会胀气,严重的会报废。坦克的有刷电机对锂电对放电能力要求不高,杂牌锂电就能应付。

楼主:
哦 多谢楼上啊 帮忙看看这个行不,放电1C和30C都可以用吗?
电池型号:聚合物组合电池 7.4V 4500mAh
电压:标称电压7.4V,充满电电压:8.4V
容量:4500mAh(足容量)
电池组重量:165.9克
最大放电电流:(5A保护板),电池组最大放电1C(5A)
最大充电电流:1C(5A内)
电池尺寸(mm):厚度20 宽度40 长度95
电池引出双接头(mm):内劲2.1*外径5.5  DC公头和对应的母头,输出输入不分同端口的,多个头为了买家更方便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多谢楼上啊 帮忙看看这个行不,放电1C和30C都可以用吗?
电池型号:聚合物组合电池 7.4V 4500mAh
电压 ...

我差,锂电还真轻啊,同样的毫安数,镍氢重4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过放对锂电有害么

过放电池会大肚 就算以后肚子消回去了 放电能力和保存电量能力都比过放之前要弱的多  过放还没啥危险 千万可别过充 分分钟会爆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多谢楼上啊 帮忙看看这个行不,放电1C和30C都可以用吗?
电池型号:聚合物组合电池 7.4V 4500mAh
电压 ...

最好用20C以上的 C数低 瞬间轰油会供电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S就是7.4V锂电,锂电过放会胀气,严重的会报废。坦克的有刷电机对锂电对放电能力要求不高,杂牌锂电就能应 ...

还得看电调带不带低压保护的 不带低压保护的电调 你过放了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得看电调带不带低压保护的 不带低压保护的电调 你过放了都不知道

多谢啊,有没有在用的推荐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啊,有没有在用的推荐下啊~

我用这个http://item.t a o b a o.com/item.htm?id=157228795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http://item.t a o b a o.com/item.htm?id=15722879505

一定要换电调才能用锂电池吗? 我是问你用的哪种锂电池?

网友:
1,有,当年我用过,结果是,电池坏了,原装的功能板烧了,不介意踩地雷,可以
2,优点,跑的更欢了。缺点,死得更快
3,‘个人觉得锂电池自然放电慢,没有记忆效应,能用的时间久点’,这话不全对,锂电池不是=手机用的锂离子电池。请注意分别,详细情况请百度一下

网友:
坦克一般不建议用航模用的li-po锂聚合物电池,但是我现在用的就是,原因很简单,我几乎天天玩,玩过之后,拆电池保存。

玩的不是很勤的,其实镍氢电池很合适的,没什么负担,想玩就充电,玩过之后充满电塞坦克里就完了

镍氢电池还有分别,一般放电力强的,比如车模用的,自放电也会快些,就是说你不用他也会自己消耗掉:

还有就是放电小的,比如HL原装电池还有淘宝上7块8块一节的可充电5号电池,一般就是塑料玩具和遥控器供电用,不太适合大电流放电。

那么,原装电路当然是配原装电池比较合理了,反正电池就只能放那么大的电流,电路板那边想要大一点的电流都没有,比较保险

换了电调的童鞋,当然要配个好电池啦,也不用贵,只要买车模用的那种就可以了,放电力大,玩的爽嘛,电调承受能力比原装的大,烧不了

当然,前提是别往死里操,明明履带缠到野草还硬要加速冲,那样,烧电调只能怪自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