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不太明白dji对售后服务调整的做法

楼主(2013-01-31):
为什么把售后服务放到代理商,真的搞不明白,代理商只顾着挣钱,哪有时间去搭理用户呢?一般是卖完了就不管
另外一个就是代理商中,真正能够提供专业、及时的服务能有几个?

前几天买了个naza-h,官网上的调参视频也是云里雾里,一直没明白螺距是怎么调的?
问代理商,一下人不在,一下没反应,一下根本就不懂,你试试吧

敢问dji,这样的做法是负责任吗?一心做研发没错,其实厂家有几个专业的售后人员就可以了,又有何苦要每个代理商来建几个专业的售后人员呢?真不懂

naza-h,还是没能够调好,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无奈找不到人
1、舵机方向: 推油门是反方向,这个不能设置一个正或者负来反向吧?目前我是遥控器通道反应解决,不知道行不行?
2、要在遥控器先把螺距曲线按正常的设置好吗?
微调:螺距微调,然后设置“螺距微调”到螺距尺的0度?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控里的曲线都设置好了呀
混控:总距混控,调节的又是什么呢?,是不是设置类似于swash 中的量呢?
循环螺距:晕

不太明白,为什么ace one在切自驾的时候十字盘是正常的,而naza-h的就会偏,感觉不是技术问题呀,难道是硬件的不同?

网友:
这样确实很不专业,也对客户不太负责任

网友A:
没想通LZ的ACEONE是怎么调好的,呵呵

网友:
大家不都是只顾赚钱嘛

网友:
回了的不当一回事,只管开贴重复,用脑袋相相吧不用脑没人可帮呵......

网友B:
LZ的问题我都热心回了,LZ还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问题我都热心回了,LZ还没明白???

还真没明白,快要放弃了,2400有人要就出了,哎刚试机的时候快要到起飞转速的时候,飞机震得不行,不敢飞了,我这是在手动模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通LZ的ACEONE是怎么调好的,呵呵

ace one里没有关于螺距的这么多的调节,飞机调好了就行了,
当然,我原来没有玩过无副翼的,谢谢

网友:
NAZA H 效果还是将就了

网友:
如果你没有玩过无副翼的话,是很多不太清楚的!有副翼的的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是通过SWASH里调整!但由于无副翼系统有很多种,各种调节方式不尽相同的!比如MB,3gx,ZAZAH ,其中MB,和nazah的十字盘模式控里面首先是需要普通模式的!而3GX 控的选择模式是HR3模式!所以你首先需确定遥控器的模式,这点重要啊!关于你的第2点问题---NAZAH 的微调功能 ,可以说是附加功能,做到精确计算,其实我直接调节螺距杆调整到0度(螺距曲线-100 0 100)!当此螺距曲线下油门遥控中立时,你调到螺距0度即可!可不使用微调功能!总螺距混控是你的集体螺距,我是这样认为的!说法不一,而已!比如 你的螺距可以试-10 0 10 也可以调到 -12 0 12 ,你的集体螺距通过这里调节!(你完全可以理解为有副翼WASH PITH l螺距),至于循环螺距,就是你打副翼舵的螺距!螺距大,翻滚速度越快!(你可以理解为有副翼重 SWASH ALE  WASH ELE 的舵量)! NAZAH 我的参数设定 我只设定了一次,就再也没管它了!补偿:如果你需要调节手感 比如暴力程度,翻滚率,尾巴回弹,运动等级等通过NAZAH 的调参软件常用参数这个界面里进行调整!刚接触无副翼是有些不太清楚的!你玩多了,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每种无副翼系统调节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明白,快要放弃了,2400有人要就出了,哎刚试机的时候快要到起飞转速的时候,飞机震得不行,不敢飞 ...

如果你没有玩过无副翼的话,是很多不太清楚的!有副翼的的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是通过SWASH里调整!但由于无副翼系统有很多种,各种调节方式不尽相同的!比如MB,3gx,ZAZAH ,其中MB,和nazah的十字盘模式控里面首先是需要普通模式的!而3GX 控的选择模式是HR3模式!所以你首先需确定遥控器的模式,这点重要啊!关于你的第2点问题---NAZAH 的微调功能 ,可以说是附加功能,做到精确计算,其实我直接调节螺距杆调整到0度(螺距曲线-100 0 100)!当此螺距曲线下油门遥控中立时,你调到螺距0度即可!可不使用微调功能!总螺距混控是你的集体螺距,我是这样认为的!说法不一,而已!比如 你的螺距可以试-10 0 10 也可以调到 -12 0 12 ,你的集体螺距通过这里调节!(你完全可以理解为有副翼WASH PITH l螺距),至于循环螺距,就是你打副翼舵的螺距!螺距大,翻滚速度越快!(你可以理解为有副翼重 SWASH ALE  WASH ELE 的舵量)! NAZAH 我的参数设定 我只设定了一次,就再也没管它了!补偿:如果你需要调节手感 比如暴力程度,翻滚率,尾巴回弹,运动等级等通过NAZAH 的调参软件常用参数这个界面里进行调整!刚接触无副翼是有些不太清楚的!你玩多了,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每种无副翼系统调节方式不同而已!如有不对,请楼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兄弟详细的解释,并且对照有副翼进行解答,谢谢说实话,我对有副翼的螺距调节也是一知半解,哈哈,只知道设置swash为正负50,现在明白了就是行程,
昨天经过小罗的解答,明白了,3gx的循环螺距和总螺距实际上也是调整这个swash值,也就是行程量,也可以叫螺距,不知道我理解得怎么样?
  我是个简单快乐的人,原来玩有副翼的时候,450 pro是很好的机型,很爽飞,我一般是玩高空航线,不飞3d,现在这个3gx整得好复杂,晕,不适合我
  有诚意的人把它收走吧,谢谢了

网友:
楼主玩的都是高档的。弄个低档到搞不定了。哈哈

网友D:
     代理商/经销商负责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这是很多行业都现行的营销政策。我们在选择代理商的标准中,就包含了提供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的能力。当然,我们也会给予一定的利润空间给代理商用于培训员工,提升服务质量。
     客户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的特点,随着客户qun ti的扩大,原厂很难满足众多客户的支持工作。需要广大的代理商队伍加入到这个团队中,直接面对客户,协助客户解决问题。当然,最终的解决售后和技术支持的责任人,还是原厂,代理商如果一些问题不能确定,无法解决,会和原厂反馈,之后原厂再协助代理商解决。代理商能力和经验不断的提高,这样的流程执行下来,代理商的服务才会越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理商/经销商负责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这是很多行业都现行的营销政策。我们在选择代理商的标准中,就 ...

说实话,这样做的后果是,服务越来越慢,因为环节多了,而且模友不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可以说是产品的问题,除了一些刚接触dji产品的人外,而产品的问题还是需要直接返厂,现在得绕到代理商那去,折腾,一圈,又回厂,回厂完了是不是还要转到代理商那儿呢?
  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因为不如4s店,有标准,有专门人员,各代理商的服务很难保证,最后受伤的还是用户,还是用户对dji的报怨,
  不如把相关的说明书,调机,装机视频拍得详细一点,基本上模友都能够搞定,搞不定的就要返厂了,不如把这个利润用于dji的再研发,或者直接回馈给模友,效果更好

  我敢说目前的代理商对于服务,一是没反应,二是不专业,三是不管他,随他吧

  同志们,你们说呢?

网友:
代理商的服务质量,我们会协助不断提高,今年我会会加大代理商的培训,包括来大疆培训和我们直接去代理商处提供培训。相信代理商的服务能力会稳步提高;

说明书,视频,这块,我们一直在加大力度做。现在我们基本已经制作了所有产品的视频,对一些之前视频质量不好的,我们重新制作。

代理商如果服务跟不上,欢迎大家反馈给我们,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处理,帮助和提高。

网友:
作为代理商之一,我说几句
遇到过模友/客户在别家以搞活动、促销、团购等名义低价或原价购买了飞控回去不会装不会调,于是来问我。对于这种现象我也很无奈,也能体会到求助无门的痛苦,出于友情一般咨询到我的我都会回答。但是航模这东西都是得砸钱甚至得花血的教训才能换来的EXP,有时候老魔友的一句话就能让你少炸几次鸡。但是人家都是花钱买来的教训未必愿意与你分享吧,更不爽的是你还让别家赚了钱。
经销大疆产品将近一年,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也都是自己摸索折腾出来的,也非常希望能够接受大疆官方正式的系统的培训。说真的,我想你们了!粤兴一道9号!还有TA。。。
还有个小小的建议哦,能否给代理商每种产品的各一件优惠价或者免费试用。像我450,650,S800都有的,叫我花原价或者经销商价去买一个精灵回来吧又没必要。但万一有客户在我这里买了精灵我又没玩过,那客服质量也就无法保证了。
最好还是建议大家去认证的代理商处购买产品吧,买之前省了几百块,买回来后说不定要花得更多。。。

网友:
NAZAH参调写的很明白了,不理解,只能说缺乏螺距的基础知识

让经销商做售后服务非常非常正常,模式一点问题没有

但目前经销商确实不专业

现在经销商对于我来说,就是个返修中转站,产品特性还不如我清楚

遇到问题还不如我专业,我描述问题A,他理解成问题B,建议解决问题C,天!沟通十分困难,只能当返厂中转站

毕竟经销商不是最终使用者

厂家实际上要跟实际使用者绑在一起的,信息交换必须顺畅

不管是厂家直接操作,还是通过经销商操作

网友:
楼主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a !说你是新手吧你还玩了那么多高档货,问的问题就有点上不了档次了!!!

网友C:
其实!dji是很懂的飞行的!看他们做出来的nazah的软件界面和产品性能确实比3gx,aps强大很多!这两个飞控我都有

网友E:
我觉得楼主可以从直机的基本机械原理入个门,原理懂了,飞控什么的只是实现这些东西的一个工具,你只要知道你打什么舵,机械上该有什么状态,直机会有什么反映,其实什么控都一样调。前提是控制器没坏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