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铝板加工的方法!请进来围观~

楼主(2013-01-31):
请教各位,铝板加工的方法!请进来围观~

买了一块铝板,要搞成200*400规格的。

买时叫留了余量,我有螃蟹铣床,可以铣侧边到尺寸。

但是铝板的两个面没办法加工。螃蟹32的最大加工行程只有350MM*180MM

在不外发加工(贵,实在太贵,远,真的很远,精度,实在不敢恭唯),的前题下,怎么样能实现把两面加工平整。

平面误差0.02即可。

网友A:
大飞盘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飞盘铣。

铣床的行程不够啊。。。

手头只有40MM的盘刀。。。。。

悲。

网友:
移形换位

网友B:
飞刀 自己做  另外 你的铝板多厚  你的平面误差0.02 估计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刀 自己做  另外 你的铝板多厚  你的平面误差0.02 估计有点难

铝板是15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刮吧

苦。

网友:
60mm合金头开孔器

网友D:
如果不用飞刀,也不移位,还真想不出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飞刀,也不移位,还真想不出办法

移位,就怕接刀不好啊。。。

网友D:
我想是否可以移动平口钳,不取下工件,这样影响小点。

网友:
首先要考虑的是他的精度要求 0.02   15个厚多半会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是否可以移动平口钳,不取下工件,这样影响小点。

400*200的板子。一般夹不上平口钳。

要是能夹上平口钳,就好办了,直接移钳子。

因为板子两面都是毛的。没有基准啊。。

网友E:
拖板小的烦恼,经常搞大板的话可以收个大t槽板,铣完了移位置

楼主:
在干端面了。。

头痛中。

网友:
刮研吧,,  最近刚学习了这个

网友:
用金属502黏住四边、中间,这样用30R0.8的刀片飞平两个表面,最后用压板分两次铣四个端面。

网友F:
做一个长一点的单刀行不行,刀杆在够长的前提下做到最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干端面了。。

头痛中。

小七你这个精度要求是是不是高了点,怎么加工都会有点变形的 ,这0.02mm估计拆开压板直接就超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长一点的单刀行不行,刀杆在够长的前提下做到最短。

折腾老大,

飞刀的使用,必需是前后刀面都经过工件吧?

如果只是一半经过工件,肯定不平的。

网友:
老七,你把丝杆和螺母拆掉,调节好塞铁后用手推。

网友G:
螃蟹32的台面是多长啊,怎么最大加工行程只有350MM?比我的机器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螃蟹32的台面是多长啊,怎么最大加工行程只有350MM?比我的机器还短。

回猴哥,
700*180
螃蟹32的台面是700长的。

网友:
外面“钉”一下边就可以了啊,不用多小钱的

网友:
基本上不可能,首先你的工作台移动的偏差估计都超过0.02了。更不要说切削出来0.02的平行度。

网友H:
老7那里零割铝板是多少钱1KG?淘宝买好像都要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7那里零割铝板是多少钱1KG?淘宝买好像都要30元

23元

网友:
买一把国产烂尺就行

随便切。一量永远高精度。

或把丝杆拆下其中一头,可以产生一定的新行程。

网友:
400尺寸,0.02平面度,六级精度,而且才15厚,而且你的床行程都不够,我看是不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老大,

飞刀的使用,必需是前后刀面都经过工件吧?

当它是刨床那么用。
普通机床,精刨的比铣的精度高。
精度和粗糙度不一回事,就像刮研,看着坑坑包包。

网友:
除非一刀下来,不然0.02不可能!
一刀下来还要考虑装夹变形!

网友:
所以 铣床行程要大,哪怕翘翘板,平常可以不用两头,但关键时刻,多出的行程就起大作用了

网友:
0.02算是很高的精度了.从实际需要出发填写精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老大,

飞刀的使用,必需是前后刀面都经过工件吧?

不一定哦,有时还特意倾斜机头几度走行程,摇慢点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猴哥,
700*180
螃蟹32的台面是700长的。

我的台面是630x150 ,行程380。能多走个30,碰到这活一样没辙。

网友:
铝的不可能做到!

网友:
先不管0.02的公差
接刀的公差一定比一刀銑來的差

40mm面銑刀+350mm最大行程=390mm--->最大加工範圍
懶人方法的是去買一把大一點的面銑刀,或是自製一把粗銑刀吧

進階一點的方法是想辦法擠出10mm的行程
先看干涉的地方在哪兒
一般銑床大多是手輪座在干涉
拆掉一般的手輪後
將手輪座加上10mm以上的墊塊也可以解決的

聰明一點的人會用雙位移台來增加一點行程
就是在x軸上先鎖上個十字工作台或一字工作台
再上虎鉗在十字工作台上也能增加行程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根本什麼都不用作
只要z軸行程夠,虎鉗夾持夠力
直接用面銑即可
面銑沒人規定一定要把工件夾到和工作台的水平位置
將虎鉗轉一個角度
工件剛好在工作台的對角上
就能銑長度 (350x350+200x200)的根號=403mm了

网友I:
把板子沿着工作台长的放下横放,先进可能大的用飞刀飞个平面出来,小潘的32怎么也能有近300的行程,板子要放的靠左侧一点,因为螺母貌似是在右侧,所以左侧可以多走一点。

然后根据T槽的中心距离钻四个孔,加工4个等高度的垫圈垫在铣好的平面上,螺丝穿过来固定在工作台上铣另外一面,如果发现刀子可能碰到螺丝,就先把那颗碍事的螺丝松了拿出来,垫圈不动,这样始终有3点固定四点支撑。行程不够的话就沿着工作台滑动,一面全铣平之后翻面再干一遍。

然后上平板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板子沿着工作台长的放下横放,先进可能大的用飞刀飞个平面出来,小潘的32怎么也能有近300的行程,板子要放 ...

战大这是没睡呀还是已经起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板子沿着工作台长的放下横放,先进可能大的用飞刀飞个平面出来,小潘的32怎么也能有近300的行程,板子要放 ...

这方法不错,多泻老大~!

网友:
有钳工平板部,够大的话就使用个馊主意,再找一个大宽底座的高度游标卡尺,然后制造一个工装,游标卡尺划线头改成一个刨刃口,这样就做成一把人工刨床,铝合金不会是超硬态提供给你的吧,应该可以刨得动,其实也不是靠刨直接成功的,刨刃是刨出刀痕,这样就知道哪处最高了,然后结合其它电动工具削磨它。注意使用其它动力工具时不要产生发热显现,如果发热变形那还是手工刨多推点吧,总之,高度游标卡尺架刨刀推铝合金还是有可能实现的,钢铁什么的那就不保证了。
或者找个什么无动力头结合到铣床主轴平行并联试试,这个错开轴线就能增加一定的行程,不过这个无动力轴的结合刚性很重要,否则铣出来全是纹路。

网友:
还是用个60mm的合金开孔器铣平面吧
委座的最后一种方法没看明白。。

网友J:
楼主当时买块精板料就好了啊,精板料就多一点钱,平面不用加工的。

网友:
搞零件单立柱笑了,搞平面雕刻机笑了

网友K:
要想0.02 就不发言了
0.2就说下 我赌大佬 干不到 0.02      0.1也就算很成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当时买块精板料就好了啊,精板料就多一点钱,平面不用加工的。

还有这种料卖?兄弟手上是否有,发个图片看下。

网友L:
哈哈,老七也碰到难题了,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你有没有回转台,用502粘在回转台上,这样你只需要一半的行程就够了,一边转一边进给,到中间回转空间不够就只进给不转了,保证整个面都加工的到

网友:
高手在过招。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老七也碰到难题了,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你有没有回转台,用502粘在回转台上,这样你只需要一半的行 ...

恩恩,这个方法更好。

可惜我没有回转台。

初步决定用铲刮的方法来搞了。

还好是铝合金,应该比较好铲的。

谢谢各位大大。

等小弟铲好后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想0.02 就不发言了
0.2就说下 我赌大佬 干不到 0.02      0.1也就算很成功了

好的,请继续围观。

搞定好我会上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种料卖?兄弟手上是否有,发个图片看下。

我这没有,不过我们以前做加工时,大板就买精板料,我在东莞,这边都有的。

楼主:
早上9点开干,现完成了第一面了。

有一个角低太多了。实在没功夫搞到完满了。只是安装面而已。

要继续开始搞反面了。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