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DIY,12V车充转USB改3S转USB充手机

楼主(2013-01-31):
这个太简单了,不过我买的这个车充质量不是很好,只能输出500MA的电流,充智能手机太慢了,充一般的手机、MP3、MP4还是不错的,价格便宜,改装简单,使用方便。由于是车充改的,注意只能用3S电哦,用错自己负责,还好我只有3S电
制作过程不多说,大家看图就明白了。

手机拍的,再加QQ截图,只能这样了,将就看吧

网友A:
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

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我在想有必要改吗?

网友:
怎么改的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我买过一个成品的这个模友专用充电器 就是一个T插 转USB 然后接手机 具体的不方便透露 输出是1A的

网友:
加个母插头上去就可以了~12V~24V都可以用~

网友:
没点技术含量啊。。。沙发比较明智!~

网友(2013-06-24):
我做的一个只有三个T插并排那么大。。    lz 小心电池过放。。

网友:
电池不发热或充电器发热严重吗?这样好像影响电池的寿命吧?

网友:
电池或充电器发热严重吗?这样好像影响电池的寿命吧?

网友(2014-01-21):
用34063做一个,输出电流可以有1A,用2596做,可以输出3A。

最简单的是用7805做,就一个元件。效率低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