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银色,简单防抖动。。。

楼主(2013-01-31):
橡皮筋是个好东西。。。。
看起来既简约也简单。。。。。。

下 载附件 (72.37 KB)

下 载附件 (78.1 KB)

下 载附件 (65.73 KB)

下 载附件 (75.64 KB)

下 载附件 (112.99 KB)

网友:
好方法。。。LZ试过效果没?

网友A:
请用XX套的开口那条橡筋,这些容易老化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用XX套的开口那条橡筋,这些容易老化断裂。

顶咧

网友:
其实老化问题不用管   等它老化了 估计飞机已经换了   最多再换个新的  几分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XX套的开口那条橡筋,这些容易老化断裂。

以前到医务室免费拿了几盒,用来固定桨。现在都用完了。

网友:
哈哈 第三个版本了

网友B:
前两天我也是这样试用的,水纹完全消除。】

网友:
这方法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我也是这样试用的,水纹完全消除。】

我建议,把轴换了,换成碳纤的比较好,或者用工程塑料做,毕竟金属传递震动是比较厉害强烈的,不能起到过滤震动的作用,所以有震动干扰。我的F550还硬挂GOPRO2,一点震动都没有,直接硬连在机身版上,是轴的材质过滤了部分震动有关。

网友:
学习了,橡皮筋妙用

网友:
这个真防抖么?不会共振么

网友:
正在研究海绵悬挂..如果再失败就用lz的方法试试

网友(2014-03-07):
求视频,看效果~~~

网友:
越简单越实用。学习了。

网友:
实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