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飞越的mcpx桨

楼主(2013-01-31):
一副18块,看着挺便宜的,不知道质量是否过关。
还有一个问题mcpx原厂的桨一个多重

网友A:
我用过,用的fbl桨夹,很紧,重量也是市面上所有桨里最重的,每只大概有3g左右吧,还是fbl100的好用,价格也便宜

网友:
飞越的桨根厚,需要自己打磨才能装进桨夹(要磨平整哦,不然双桨),升力还不错~

网友:
用在FBL100上,感觉升力大些,但原厂的稳点。

网友:
不如买bolt的吧,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用的fbl桨夹,很紧,重量也是市面上所有桨里最重的,每只大概有3g左右吧,还是fbl100的好用,价格也 ...

fbl的和mcpx原厂的那个更重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fbl的和mcpx原厂的那个更重一些

MCPX原厂桨我手头没有,估计不会太重,FBL的桨重量是每只2.2g,bolt的彩桨大概在每只2.8g,mini cp的每只1.8g(每只桨比bolt的轻1g),飞越的很重,超过3g,桨跟很厚,用了一次就卸下来了,也不知道升力各方面如何。

网友B:
楼上们都说得很清楚咯
补充几只
X子桨一只2.3g左右
KBDD 2.5g左右 桨面略小
LYNX 2.16g 桨面和K桨相仿
Gcp桨 1.7g左右 桨面是我手头桨里最小的,装在X子上要磨桨根,还要扩孔
飞X的2.7g多,不是3g那么恐怖,和原装x子桨面积相当,这么重的话小扭力电机会掉转严重,问题还是在于磨桨根,话说,碳桨也才2.7g左右,塑料做到碳桨重量实数难得…

印象中B家的桨应该没有飞X的重

网友:
不过现在流行定速,不知道惯性大的桨对速度保持有无益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们都说得很清楚咯
补充几只
X子桨一只2.3g左右

b桨我量的是5.5g一对。
还有是不是lynx的桨比原厂的还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b桨我量的是5.5g一对。
还有是不是lynx的桨比原厂的还轻

lynx的比blade原厂轻,短,薄,耐炸性未测试

网友:
刚装上,还没试

网友(2013-03-21):
加长尾管直接上130X桨了-。-更爽-。-
飞越桨用原厂桨夹很好,用金属桨夹就要磨了-。-

网友:
一般般,个人感觉HISKY的更好,颜色多,贵2块钱

网友:
桨很重,很厚,我的有刷电机,扭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