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40级下单翼的问题

楼主(2013-01-31):
小弟才装好一架康克40级下单翼练习机,用的三叶36发动机,请教高手这个鸡鸡的重心在哪里?这个发动机能飞得起不?借用一下淘宝照片,请魔友们指导!!!!

楼主:
没人知道这鸡的重心吗?

网友:
试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25%-30%,满油测试

网友A(2013-06-27):
36发动机飞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
我用52飞的 基本能保证简单花式动作所需的动力

网友:
发动机偏小,不过飞航线还是可以,重心就调到前缘30%比较好,重心靠后一点对你有百利无一害!祝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发动机飞有点力不从心

我已经入手康克40 和 雷虎46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入手康克40 和 雷虎46发动机

只有将就飞飞航线了   要换的话强烈推荐三叶52 性价比极高

网友:
36机头小了,我用三叶52两冲动力充沛重心正好爽飞呀.,已改成水机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729
我的机机。

网友:
航线可以,航线的话46也够飞-2  再往上的话,飞机的性能成了主要制约因素了,PS:见过OS FS26四冲发动飞40级教练机的

网友:
36的玩动作不爽,以前用50飞的比较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