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完成 同时也悲剧

楼主(2013-01-31):
底盘各种软 给油底盘直接扭曲变形然后各种跳齿  370减速电机(转向用的)给油压根不动 550减速组控制前进后退的还勉强够扭力驱动  悲催的 最后想明白了原因 传统的坦克波箱是由两个减速组同时承担 坦克的负载 而双流波箱则是前进后退 旋转 全是一个减速组承担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负载比双驱动的高出一倍了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田宫的豹2为啥要全塑料了 因为越重越容易扫齿 ....................唉 看来还得改良  ...............

网友:
还是要用金属底盘

网友:
最起码要加一块铝板加固地盘!
你这样靠HL得回收塑料是不行的!

网友:
双流,原理不难。难的是实际测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网友:
换金属地盘吧,2mm304或者3mm7075

网友:
恒龙里面就数99的体质最虚了,山大无柴,改造的话必须考虑底盘加固

网友:
减速比不合适。
相邻齿轮的固定不是绝对牢固,没有整体的箱体,受力时会因变形产生位移。

网友:
把地盘用铝板加固  再把电机换大点的 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弱弱地问一下,差速油换掉了没有?不换阻力太大

网友:
楼主,差速器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一下,差速油换掉了没有?不换阻力太大

国产车的差速只有润滑油  JS们怎么可能给你加差速油呢

网友:
提个建议吧,LZ你的这种双流设计,虽然达到了双流的目的,但是却使用了太多的伞齿,伞齿转递动力的效率比直齿低,而且安装精底要求高,否则肯定要跳齿或扫齿的.建议还是好好设计下吧.

网友B:
弱弱问一下,双流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汽车在拐弯时有方向盘的作用,后轮差速器形成差速.模型坦克要想拐弯,必须让两边驱动轮形成差速,这个工作由电动机和相应齿轮完成,这个电动机正反转形成左右拐?真心求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下,双流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汽车在拐弯时有方向盘的作用,后轮差速器形成差速.模型坦克要想拐弯,必须让 ...

GOOD

网友:
很想改掉双流的缺点,保留优点

网友:
加固了地盘再看看什么效果吧....

网友(2013-04-21):
塑料底盘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加油失败是成功他娘

网友(2013-07-01):
毛看了一下,你这个双流不加任何的减速传动,扭距都没有,跑起来当然困难

网友D:
这双流布局真的好雷人 双流必须要做成一个独立的整体,全部固定在底盘上 那肯定承受不了 塑料的弹性造成挑齿,再说没有减速齿轮。你这个是很偷懒的双流。LZ重新优化设计吧。

网友:
不错不错 继续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双流布局真的好雷人 双流必须要做成一个独立的整体,全部固定在底盘上 那肯定承受不了 塑料的弹性 ...

看错了 电机上有自带的减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