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郎450q的电调问题

楼主(2013-01-31):
新手。刚装好固郎450q电直试机。先开控。在接上直机电源。接上电源后,电调响声。嘟,来,咪。响后就没声音了。油门舵机都没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是电调坏了吗?

网友A:
LZ可能是油门通道反了,这样开机的时候是最大油门,
电调会自动进入设置状态,不会给电机动作(否则你就杯具了)。

建议:
(1)仔细看看一下电调的说明书。
(2)在控中里设置油门反相。(应该是通道3)。

以前没调过机的话,建议在电调、舵机设置好之前,不要装大桨。
这样即使电机意外启动,也没什么杀伤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能是油门通道反了,这样开机的时候是最大油门,
电调会自动进入设置状态,不会给电机动作(否则你就杯 ...

非常感谢。油门调过来电调就有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油门调过来电调就有信号了

问题解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就好。

又来问题了。现在是舵机都正常了。加油门螺距能动。可电机没反应。。。我把油门打到最高调油门行程。电调一直就响个不停。对不上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就好。

天七的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来问题了。现在是舵机都正常了。加油门螺距能动。可电机没反应。。。我把油门打到最高调油门行程。电调 ...

(1)需要事先将控的设置清空。
(2)再次提醒需要仔细看电调的说明书。
(3)[最重要]注意安全,如果连接了电机线,请勿装大桨!

电机没反应可能跟进角设置有关,你可试试不同的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需要事先将控的设置清空。
(2)再次提醒需要仔细看电调的说明书。
(3)[最重要]注意安全,如果连 ...

先谢谢了。我是天七的控。以从新恢复出厂设置过了。是不是还要把出厂设置里面的数据全部清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我是天七的控。以从新恢复出厂设置过了。是不是还要把出厂设置里面的数据全部清零。

我没用过天系的控,具体细节就帮不到你了。
头脑里最好要有整体概念,这样问题就好排除。

恢复到默认数据,不一定是“清零”。从默认开始,结合控的说明书与电调就说明书,
这叫“从原点出发”,容易理清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天系的控,具体细节就帮不到你了。
头脑里最好要有整体概念,这样问题就好排除。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推荐你看看老羊的调机贴,链接是:

装电直调机流水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194

我的建议是:
(1)需要了解调机全过程;
(2)需要了解关键部件的调节方式,包括:发射机,电调,电机,接收机,舵机,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