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升级问题!!

楼主(2013-01-31):
现在是5.31 升级提示错误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固件载入错误:选择不可用

网友:
估计选错固件了

楼主:
换了几个电脑都不行 !!大V8就好着呢。。。郁闷。。

网友:
同样的2B 问题,问401也不答,擦

网友:
Mikado ID

To our valued customers and friends of VBar!

We have just made our online systems more user-friendly.  With immediate effect, you may log in to the Mikado service system on www.vstabi.info using your login name from the German Mikado online-shop at www.mikado-heli.de.

You will find the box for logging in on our home page www.vstabi.info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Your existing login name will remain valid.

Not registered yet? Please register first at our online shop at www.mikado-heli.de.
For service purposes, we will request some personal data.
Forgot your password? Please go to www.mikado-heli.de and have it sent to you again.
Before long, you will also be able to use the forum on this site, while you are logged in. So you will only need one single login name for three of our online services. Of course, you may register for the forum without having registered a customer/shop account with Mikado.

Data security and your privacy are ensured: we use encrypted authentication, and we do not transfer personal data between our online systems.

网友:
要注冊下載軟件

楼主:
怎么注册呀 弄了半天都没搞明白。

网友:
前两天我就说要注册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注册,在哪里注册。

网友:
有点麻烦

网友:
您手上的 VBar 可以至 http://www.vstabi.info/en **後, 到下方的 My Devices ,應可以列出在您帳戶之前昇級 Pro 的 VBar 序號清單
在昇級前,按一下對應該序號的 "License", 這時會寄一封啟用更新服務的郵件到您的信箱裡.只要按一下信件下方的鏈結後,您在24小時內就可以下載三次了.

不過這http://www.vstabi.info/en 的帳號是使用德國站的帳號.您如果是德國以外的應都在香港站註冊的.所以您要先到德國購物站建立帳號,帳號名稱,電子郵件都要跟原在香港站建立的一樣.再回到 http://www.vstabi.info/en **, 就可以了.

德國站: http://shop.mikado-heli.de/e-ven ... ado_e&a=catalog
海外(香港站) :http://www.mikado-heli.com.hk/e- ... onId=&a=catalog

注意,
如果您的 VBar 要轉賣給他人,記得跟對方要 http://www.vstabi.info/en 的帳號之後,你**進到 My Device 按最右邊的 Transfer.把VBar 轉給對方, 不然對方每次要更新都要"麻煩

网友:
几个二手找不到主的,直接发email过去让mikado的工作人员手工注册,升级成功。

楼主:
几天研究 已经能升级了 太麻烦了,,

网友(2013-03-02):
听说哪个环节还要收费?????????????????????、

网友:
查看我的帖吧,上面有怎么升级的!

网友:
反正很麻烦,不会弄,期待教学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