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车床

楼主(2013-01-31):
小弟纯粹是车床小白,以前看到0618就喜欢上了,近日有幸收了台徐州产的0618,遇到了几个问题不懂想请教下大家,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了,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发大财!
1,我用手上下摇主轴卡盘感觉有间隙,是怎么回事啊,这正常吗?
2,装挂轮盖的两个定位销的中心距里是多少?用卡尺量一下两个销子外两边的距离和销子的直径
3.主轴中心到刀架装刀的底面的距离试多少?

网友A:
主轴是轴瓦还是滚珠轴承?

网友B:
第一张图纸是从哪下 载的?有全套吗?

网友B:
徐州和天津孔距不同!

网友B:
说明书上面第3页就有主轴中心到刀架装刀的底面的距离 浙江6MM 天津7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纸是从哪下 载的?有全套吗?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6619&highlight=0618%CB%B5%C3%F7%CA%E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面第3页就有主轴中心到刀架装刀的底面的距离 浙江6MM 天津7MM

那徐州的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徐州和天津孔距不同!

天津的孔距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是轴瓦还是滚珠轴承?

是瓦轴的

网友C:
主轴间隙,可以通过这四个螺母来调节

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徐州和天津孔距不同!

这个还有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间隙,可以通过这四个螺母来调节

自己看吧

这四个螺母调节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别指望说明书,那上面根本不准的,只是个大概的整数罢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拿塞尺一点一点的试,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自后测厚度得出结果,我的0618b就是6.65左右,不过我一般就用6.5了,主要是我用的是6毫米见方的高速钢,垫片用0.5毫米的废锯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四个螺母调节有什么讲究吗?

这四个花螺母是调节径向间隙的,边调边转动主轴能感觉到没间隙了松紧刚好就行,调径向前先把主轴最最后面那两个调轴向间隙的小花螺母松开,这两螺母紧的话 手拧主轴感觉到紧了 分辨不清楚是径向紧还是轴向紧,调好径向上下左右感觉不到间隙了,再调最后那俩小的,前后也没间隙了 就可以加油试车了,别着急动手先弄明白原理

网友E:
我手上还有挂轮盖,机头盖,底座,6个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四个花螺母是调节径向间隙的,边调边转动主轴能感觉到没间隙了松紧刚好就行,调径向前先把主轴最最后面 ...

是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还有挂轮盖,机头盖,底座,6个桂轮

出吗我需要

网友(2013-09-15):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还有挂轮盖,机头盖,底座,6个桂轮

还有挂轮盖和机头盖吗

网友:
兄弟你的多少钱收的啊?哪年产的?

网友:
拜托兄弟帮忙,能不能帮测量下第二张图片中小齿轮的外径和齿数,齿宽?我的小床和你的一样,这个齿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