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大了……

楼主(2013-01-31):
前年买的二手A3977三轴步进电机驱动板(一体板),那时候用的好好的。今天拿出来接上电源,插上电脑,只有一轴会动。
电机输出 本来设好应该是23 45 67   现在不会怎么设只有45会动一轴,其它两项都没用,步进电机是好的都试过。
不管那个轴设45 就只会动Y轴,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坏了,还是我设置错误。

怎么测试控制板的好坏????和驱动板的好坏???因为是一体版。
如果是控制板坏了是不是只要配个控制板就行了

急啊!!!请高人帮忙啊。
如果没办法搞清楚哪里坏了就不要了,再收一个二手的三轴一体板。便宜点。

TMD见鬼了,刚才设45会动,现在不会动了,设67才会动,是怎么个情况说一下
1,三轴全部设67 Y轴不会动
2.设X轴67 控制面上点X轴,轴会动,步进插X Z两轴  两轴都会动 Y轴不动
3.单独设一轴67(Y轴不设),步进插X Z 两轴,两轴都会动,Y轴不动
4设Y轴67 全部都不动。
可以说明Y轴驱动板估计坏掉了,接口板问题大了去了,刚才设45,现在要设67 头都大一圈了。

网友:
要是打算再收, 还是选单轴的吧

网友:
a3977还是不错,查出各驱动输出,联一简单接口板,如接口板坏可不用接口部分,也可判断驱动哪路有问题。

楼主:
接口板与驱动板是一体的,但是有一块驱动板是分离的。设定为Z轴,电机输出里面Z轴设6和7,Z轴会动,但X轴也会动,反之也一样,就是Y轴怎么设都不会动,郁闷了。估计接口板部分坏了。Y轴驱动板也坏了。
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电源不对,我用的是线性可调电源。跟这会不会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