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玩三轴的模友你们用什么舵机锁尾的啊?

楼主(2013-01-31):
自制机架的兔子三轴,用9g舵机锁尾。
今天首飞很平稳,一块电之后舵机就扫齿了,换上新齿也只坚持了两个回合。
想问问三轴锁尾用什么舵机好?

网友A:
辉胜,银燕的9克金属齿都行。当然用450的斜盘或锁尾舵就更好啦

网友:
楼上解释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胜,银燕的9克金属齿都行。当然用450的斜盘或锁尾舵就更好啦

谢谢啊,还想问问兔子三轴的罗盘该怎么调整啊?论坛里只有四轴的调整教学贴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还想问问兔子三轴的罗盘该怎么调整啊?论坛里只有四轴的调整教学贴子

罗盘我还没用过,但应该是一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我还没用过,但应该是一样调

我如果不开罗盘和航向锁定的话就飞不了,顺时针打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舵机反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如果不开罗盘和航向锁定的话就飞不了,顺时针打转。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舵机反向了吧

网友:
怎么在固定翼模式调节感度啊·?谢谢·

网友:
银燕的9克金属齿

网友B(2013-07-30):
楼主 能请教一下三轴里面舵机是怎么用的吗,起什么作用?

网友:
银燕的金属舵机很不错

网友:
我就是银燕ES08MA金属齿,好的时候可以,但有时转过头就没反应了或者突然猛抖几下。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三轴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用最便宜的 金属舵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能请教一下三轴里面舵机是怎么用的吗,起什么作用?

三轴因为是奇数桨
天然扭力不平衡
因此利用一个舵机
偏转尾电机
调节螺旋桨扭力和机头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