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13-01-31):
第一次连接电子设备,糊里糊涂的把遥控器的油门通道设置反了,现在向下拉是加油门。控是天地飞6A,飞机是好小子1000.电机XXD2212,电调HW30A,电池1500MA。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遥控器上面的第三通道正反向开关打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面的第三通道正反向开关打一下就好了

二楼正解!

楼主:
目前,这样解决,难道就没办法重新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样解决,难道就没办法重新设置吗。

这个就是办法啊,本来遥控器的通道就都是可以正反向的

网友:
本来就是只有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