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玩kt板机怎样调重心啊。。尼玛炸了两个机了都。。求 ...
一般玩kt板机怎样调重心啊。。尼玛炸了两个机了都。。求解。。

楼主(2013-01-31):
看标题

网友A:
重心一般在机翼前缘1/3处

网友B(2013-04-18):
量一下机翼前缘三分之一的地方,然后在飞机的两边各架一本书,然后调整电池的位置,只到平衡。

网友C:
顶了,潜水中、

网友(2013-12-30):
新手入魔,路过学习,帮顶拿分。

网友D(2014-06-28):
很简单,自然重力法,用一根小细绳拴住机头让飞机自然下垂得到一条垂线,再用细绳拴住一侧机翼,再让飞机自然下垂得到另一根垂线,两垂线相交的地方就是飞机实际重心的位置(可以多找几个位置测试,这样更精确),然后观察该重心是否符合航模重心的位置要求,不符合做相应的调整即可。

网友E(2014-08-01):
新手学习~帮顶拿分~

网友F:
调整重心到到距离机翼前缘1/4机翼弦线长度,要真是飞行看效果,不行了在降下来微调。升降舵初始角度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G:
俺是来瞅瞅的

网友H:
个人感觉应该在机头开始的机翼1/3处

网友I(2014-09-24):
我也炸了4架了,都是自己做的,找不到平衡,飞机一起飞4-5米就朝左边倒,就炸了,,。。求解!!!

网友J(2014-12-09):
还得靠前辈指导呀,少炸机。

网友:
机翼前缘3分1处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kt战斗和腰推机重心一般都是在电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自然重力法,用一根小细绳拴住机头让飞机自然下垂得到一条垂线,再用细绳拴住一侧机翼,再让飞机自 ...

还是不会

网友:
太高深了 学习了  先折腾折腾!哈哈

网友(2015-01-14):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2015-05-14):
此贴必须顶

网友(2015-06-15):
引用 网友F:
调整重心到到距离机翼前缘1/4机翼弦线长度,要真是飞行看效果,不行了在降下来微调。升降舵初始角度也有很 ...

我也是這樣子配重的,1/4弦長合力點,再往機首慢慢移動測試。

网友:
我刚做好个鸡还没弄机头呢,今晚出机头 然后上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