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能不能用老旧的3S锂电作为电源 充6S 1200Mah的新电池

楼主(2013-01-31):
       如题,用用老旧的3S 2200锂电作为UN-A6的电源,充6S 1200Mah的新电池
有人这样试过没有?A6的最低输入电压是不是不能低于12V?说明书上面没有写很详细

网友:
意义不是很大 3s锂电做电源 电压电流 质量可能不会很好 出现波动对充电器可能会有影响 效率不会太高对老电池 是致命的打击

网友A:
用过3S接A6冲mcpx电池很方便 冲6S不现实 也没意义 除非你是3S 1Wmah

网友:
我是3S2W锂电池外场做电源,可是效率有点低,A65A充6s电池只能充6块左右

网友B:
研究一个脚蹬子发电机     飞的时候一边蹬自行车充电 一边飞      锻炼身体都有了

网友:
用汽车12V电源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一个脚蹬子发电机     飞的时候一边蹬自行车充电 一边飞      锻炼身体都有了

机子还没自旋呢,人就开始翻了。加一块叫“自旋翻”

楼主:
   因为想换6S动力了,打算入个电机和2快电池先试试。
考虑到A123电砖太重、以前10块处理不掉的3S电池不用也是浪费。所以想用3S做场外电用用,只是比较麻烦估计2块3S才能充满一块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