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冒烟烧掉电感的minicp接收板被我修好了!!!

楼主(2013-01-31):
新机7天不到,一次4米多高的地方炸下来,捡起来一看一股白烟冒起来,赶紧断开电池,一检查电感烧糊了,一抹就掉了,灯也不亮了。回家焊上聪少的电感,接上电池,完了,灯还是不亮,看来要返厂了。qq联系售后,要年后才能修好发回,我人性急,等不了那么久,于是再淘了个minicp玩着,烂主板自己琢磨修吧。
    主板故障:外观,指示灯不亮,电感烧掉。 焊上新电感,上电池还是不亮灯。
    考虑是cpu供电出了问题。先看电源部分,有颗5脚芯片标的ph01,通电后烫得厉害,百度(只有2篇关于这芯片的帖子,幸亏)知道这是一颗升压ic,应用图如下:

测量图中AB2点电压只有2.3v左右,明显不正常,对比另一块完好的接收机,电压是5v左右。

于是考虑ph01烧掉了。淘宝上定了5片ph01,5片L04A。邮费比芯片还贵。
今天芯片快递送到,开修!首先拆掉hp01,坏掉的SL和电感。

焊接上新的ph01,电感和二极管,但是通电led依然不亮,ph01还是发烫,测量AB间电阻只有242欧,绝对不正常,太低了,怪不得ph01发烫。标SL的二极管已经烧坏。好的那块板子电阻很大,几十k。不知道是哪部分有短路,只有采用笨办法,断开后级电路的供电。于是焊掉后面的L04A。再测量电阻还是一样242欧,郁闷,只好把后面供电线路上的2颗三极管焊掉,如图:

再次量AB间电阻,晕死了,还是一样240多欧。仔细检查板子,ph01供电的部分的确是已经完全断开了,思路重新回到ph01
附近,怀疑是不是图中那颗电容挂掉了。动手拆下,用表一量几百欧的电阻,果然!

再测量电阻正常了!!!激动地接上电池,测量AB间电压12.5v,正常了!!!!赶紧焊接上新的L04A,通电,但是led还是不亮灯!这时候AB间的电压为5.3v5.5v,ph01也不烫了,看来后面的供电部分还有问题!
ph01出来之后是L04A,这个芯片查了很久才找到资料,是一颗3.3v的降压ic,看图:

测量 5脚(图中c处)电压为1.26v,以为是芯片有虚焊,结果不是,反复检查板子也没发现其他问题,供电部分只有一个ic,一片电容。想了n久,心想不会是先前那个烧坏的电容没有焊接上的关系吧??于是废主板上拆了一个大小相同的焊接上去,通电,哈哈!亮灯了!!!!一闪一闪地!心里那个激动啊!

亮灯了!!!!

接下来就是补上背面拆焊掉的2个三极管,一个眼屎大的电容,考眼力啊。上飞机,一切正常!至此修复完毕。
最后的图片,焊得不好看,哈哈!

以后不怕炸主板了! !

补充:
ph01挨着的那颗二极管正向压降只有230左右,我找不到替代的,就把尾电机插座边的那颗SL换到这儿了,然后尾电机处补上一个普通的随手找的二极管。飞行一切正常!

看不到图的同学请到我的qq空间看原帖:http://user.qzone.qq.com/9100019/infocenter#!app=2&via=QZ.HashRefresh&pos=1359643499

楼主:
版式不知道怎么搞得,多出的图片删除不掉,版主帮忙调调吧。
或者移步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9100019 ... &pos=1359643499

网友:
楼主真牛,锲而不舍!

网友:
加精华啊!

网友A:
以后都返lz修,不返厂了

网友A:
牛人 为啥不在当地买芯片

网友:
楼主劲!电子技术不错!

楼主:
重新编辑上图了,应该可以看到图片了吧。

网友:
楼主牛B啊。电子技术基础很扎实啊。估计干相关的工作的

网友B:
楼主应该是专业人士吧,好复杂的样子,佩服

网友:
好牛俺才,不得不佩服

网友: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专业人士吧,好复杂的样子,佩服

不是啊,业余爱好而已。略懂皮毛。

网友:
牛啊,我的SUPER CP被我插电池装反了,冒烟了,把接收板烧了,唉,电子维修一窍不通啊,佩服楼主啊!

网友: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
楼主技术强人,高手哦,难得的技术好帖,特此来顶

网友C:
焊接过的地方用无水酒精擦一下,会漂亮一些,顶楼主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是我辈典范。很多朋友坏了懒得学修理,会修的懒得查资料,有资料的懒得干……就这样堕落了……

网友E:
只看不顶,以后陆续更新在qq空间中了。

网友F:
楼主可以到华科尔售后去上课了

网友G:
楼主好技术好眼力!这种精密焊接我一直以为只有机床才能做到……

网友H(2013-03-15):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I:
好贴顶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焊接过的地方用无水酒精擦一下,会漂亮一些,顶楼主
天那水 丙酮

网友K(2013-06-18):
焊接再漂亮点就更好了,对以后炸机有用

网友L:
什么动力,令你修好它?!

网友M:
楼主的技术和维修思路还行,但焊接技术略差。

网友J:
我一个修手机的主板都不敢动,惭愧啊

网友N:
楼主,亮灯的那张图片 最下边的那个重新焊上的原件叫什么?是电容吗?今天炸机把那个原件炸掉了,然后灯就不亮 ,请问楼主去哪买这个原件,或者叫什么名字型号啥的,先谢谢了。

网友O:
手机店主?》?这么厉害

网友P(2014-01-18):
能一步步找到问题所在,还是有一定基础的,顶

网友Q:
lz是在华科尔搞技术的么
太牛了,膜拜三下

网友(2015-12-08):
请问 楼主那个电容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