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发射功率问题

楼主(2013-02-01):
手上有一个devo10,怎么判断它是什么版本啊?听论坛上有人说原生日本手比美国手的功率小一半,还看到有说功率有200mw和10mw之分的
高手给个鉴别方法吧

网友A:
没必要纠结这个吧?我的dx6i号称有200mw的发射功率,我还担心辐射呢。

网友A:
日手10MW,美手100MW,查控版本号,A序号100MW,B序号10MW,D7E据说最大功率3MW宅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手10MW,美手100MW,查控版本号,A序号100MW,B序号10MW,D7E据说最大功率3MW宅控

如果是10mw的是软件限制,还是硬件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手10MW,美手100MW,查控版本号,A序号100MW,B序号10MW,D7E据说最大功率3MW宅控

不能仅凭日本手,美国手来判断吧,还有什么方法判断呢?

网友B:
看功率设定能否达到20DB,为100m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功率设定能否达到20DB,为100mW

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0mw的是软件限制,还是硬件限制?

软件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仅凭日本手,美国手来判断吧,还有什么方法判断呢?

原生美手拆开改日手除外,原生日手100%发射功率10MW,外网有破解固件,刷机后高频头如无硬件限制发射功率可调20db100M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功率设定能否达到20DB,为100mW

正解!!!

网友D:
没必要纠结这个吧?.....,我还担心辐射呢。

同感, 控制距離还要看接受, 不是单靠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纠结这个吧?.....,我还担心辐射呢。

同感, 控制距離还要看接受, 不是单靠控

是啊,听说同样的控,山寨接收有时候距离就比原装的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生美手拆开改日手除外,原生日手100%发射功率10MW,外网有破解固件,刷机后高频头如无硬件限制发射功率 ...

我要的是美国手,卖家用日本手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

不能这样判断,我试了,刷10mw的固件就15db,刷100mw的固件就20db,还有别的方法么,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功率设定能否达到20DB,为100mW

不能这样判断,我试了,刷10mw的固件就15db,刷100mw的固件就20db,还有别的方法么,谢谢帮顶

网友:
跟你都说了“看功率设定能否达到20DB,为100mW”,你不信就实际拉距测试,那样最稳妥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已经搞清楚了,原来如果是10mw版本的是不能刷20mw固件的,只要刷了20mw固件并且能够设置的就是20mw的机子

网友:
本人的d10控是20db的A固件。

网友E:
你打开电池仓  有几个编码 , 尾号是6 就是10mw  尾号是8就是100mw。 我咨询过客服。 10mw是800米的量程 100mw是 1000米的量程。 其实差别真不大。你也没有机会能飞超800的嘛。
我这个是 100mw 感觉很费电。

网友(2014-01-10):
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学习的

网友:
D10地面实测距离是200米多一点,空中实测是500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功率设定能否达到20DB,为100mW

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打开电池仓  有几个编码 , 尾号是6 就是10mw  尾号是8就是100mw。 我咨询过客服。 10mw是800米的量程 10 ...

我的尾号是7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尾号是7是什么版本啊

500mw

网友:
看了,我的是100的,日本手

网友:
别纠结多少mw了,拉距实验最靠谱了

我的devo7貌似是低功率版本的,但是配合rx802地面距离有500m,足够飞直机用了

实际上接收机灵敏度对距离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