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两年半 再一次安装飞越450(头罩的巨大进步 不代表飞机的进步)提醒新手安装注意

楼主(2013-02-01):
阔别2年半 再一次安装飞越450
在这两年半 我安装过无数的直升机  这次因朋友让我帮忙 再一次安装了飞越450
2年半之前 入模时候第一台就是飞越的 450V2  这一次 安装的是飞越的450pro V2
打开包装 拿出头罩。。。。一个惊喜 真心漂亮  “大厂风范。。。。”

组装85%的照片  等3GX呢。。。要不然今晚就搞定了

安装到 尾旋翼部分 这是尾桨夹的固定螺丝 拧下来的时候还没注意 然后顶在螺丝刀上打胶的时候 一个45°斜角轻轻一磕,断了。。。这个螺丝要是我不拧下来重新打胶,射尾桨是必然的。。。
再注意上面两颗螺丝 可能照片看的不是和清楚,螺丝颜色是那种暗红色(希望是发黑工艺不好而不是淬火过头退火了,要不然螺丝脆的像饼干一样)

尾拉杆箍,这个是小问题 箍金属套的洞也太小了点 ,自己螺丝拧紧 然后用手钻扩孔 得以尾拉杆顺畅
尾拉杆两头球头扣非常紧 用球头刀扩一下得以解决

注意SF臂固定到中联的部分 里面是两颗轴承 上面的固定螺丝一拧紧 SF臂摆动会及其不顺畅 那是因为轴承受力变形,原因,两轴承中间平面有间隙 加垫圈与两座轴承中间顶住两轴承内环,这样螺丝拧紧轴承不会变形就能得以解决(新手安装注意,要不然影响舵机出力,不拧紧又不安全)
再看看上面激光打的TAROT的标签,哈哈 真难看 不是你飞越LOGO设计难看  是打标的时候 激光打标机 功率大了点 速度快了点, 太难看了音响你的品牌形象哦 ,如果放慢速度 调小功率 那看上去会精致很多哦。。。

还有 一个问题 侧板和两个主轴固定块 配合精度有待提高的问题。。。安装时候螺丝一定要逐个拧紧 不能先拧紧一边。。。保证主轴插进去的时候很顺畅,不能有涩感 要不然高速转动机身共振会非常大(亚拓安装 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横轴推力轴承一定要记得上油 桨夹轴承需要拆下 外圈打高强度螺丝胶或者轴承胶(如亚拓R48) 这样可以有效保护推力轴承的寿命(飞越这点不错,飞机里搭配有无名社的顺滑油)

急急忙忙安装 发现一点小问题  与大家共享一下,希望飞越以后这方面会有改进,接下来安装飞行中如果再遇到什么问题与大家分享

总结:总体有进步 尤其是头罩  不过还真的有待提高,和宇宙牌还是有不小差距的(难道是现代舰和宙斯盾的差距???嘿嘿 说笑。。。。。)

网友:
支持分享,飞越确实存在这些个小问题,都是老问题了,貌似飞越最近解决的都是些稍大些部件的加工精度问题,至少外观上看上去好了不少

网友:
我从来都不用飞越螺丝,因为飞越螺丝我已经费掉两个中连了

网友:
飞越的豆腐螺丝,嘿嘿谁用谁知道,建议LZ赶快把新机换螺丝,别因为烂螺丝废掉好零件

网友:
飞越这款PRO V2空机就是尾座对转齿的的齿距有点大,其他RP好没发现什么过不去的问题。那个主轴轴承座的安装按说明书就是要求先插入主轴,放水平面上确定位置再两边紧固螺丝的吧。

网友:
还是有待提高的啊

网友:
最起码头罩 加强了

楼主:
这玩意儿 希望能再进步做的更好一些吧。。。

网友A:
我也买了空机,用了一体主轴座,大齿轮和马达都用了亚拓的,不过觉得主轴总是没有亚拓的那么直,可以看到刹车盘晃动,从飞行状态来看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空机,用了一体主轴座,大齿轮和马达都用了亚拓的,不过觉得主轴总是没有亚拓的那么直,可以看到刹 ...

不一定是主轴的问题,一体主轴座、摇臂、中联等的精度不够都可能导致刹车盘不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主轴的问题,一体主轴座、摇臂、中联等的精度不够都可能导致刹车盘不同心

我目前没有发现别的问题,检验的方法就是,换上亚拓主轴就直了。

网友:
其实刹车盘不同心并不代表主轴不同心,因为多数刹车盘并没有定位台阶,而且螺丝孔往往比螺丝的直径略大一点,拧紧螺丝的最后环节,刹车盘会靠向受力最大的一侧而造成视觉上的不同心。我认为只要观察主轴低速转动时没有晃动就行,不要光看刹车盘那个可有可无的小玩意。我就因为一个刹车盘的晃动造成了将fbl头换成dfc头的重复投资故事。(同一个刹车盘装在两套全新的旋翼头上都tmd晃,最后干脆拆掉不要了,看着什么都不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