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GPS的问题

楼主(2013-02-01):
naza开GPS模式漂移很大而且飘的速度很快,总是没法控制,打到姿态模式,打舵后会向打舵方向飘,但这个量是可以控制的,速度也不快,觉得GPS模块有问题,想返厂,寄到哪里呢?

网友:
是否做了指南针校准,这种使用情况如果不确定原因,请第一时间找购买处的代理商,要求其帮助解决问题。

网友A:
指南针出了问题就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指南针接触过磁性物体,
或者在室内校准后在室外飞行也是不行的,
要求指南针要在室外无建筑物无水泥地板的位置进行校准操作。
我一会给你发个站内信,你按照我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出了问题就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指南针接触过磁性物体,
或者在室内校准后在室外飞行也是不行的,
...

是吧,我看有问题模友还是会找到论坛,原因有二种,一是习惯这样,二是代理商没有搭理他或者及时提供服务

建议不如dji有效处理售后服务的邮箱中的问题,这样大家有问题直接发到邮箱,这样你们解决效率也高

不过,我半个月前发的邮件如大石头沉海,没有一点水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出了问题就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指南针接触过磁性物体,
或者在室内校准后在室外飞行也是不行的,
...

已经收到,谢谢,我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