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松下伺服1.5kw 如何手动解除制动器

楼主(2013-02-01):
请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下这个没编码器的松下伺服电机如何解除制动器,查了下资料,该电机好像带断电锁止,所以断电请看下手拧不动轴,无法判断旋转是否顺畅,请问如何手动加电解除制动器?电机出线有7根,UVW,GND,和2根细黄线。谢谢!

网友A:
应是2细黄饯是刹车的,一般是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2细黄饯是刹车的,一般是DC24v.

是否通常是直流电的?确定这点的话我可以尝试从低压开始加压试一下。

网友:
12v-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通常是直流电的?确定这点的话我可以尝试从低压开始加压试一下。

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