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老鸟们,不知道转速的电机怎么配浆? 这个是艾特 su-27 .听说有种东西叫转速表

楼主(2013-02-01):
载荷:35g / dm2  ( 1.24oz/sq.ft )
电机:B2015-31s
推力:≥400g
双发电调:18 AMP
舵机:9g×5
遥控系统: E-FLY
函道风扇:EDF 64 × 2          官方给出的数据 是 双电调推力   大于400g     电压 11.1v  电调是 18a  这样换算下来功率就是 11.1*18=199.8    力效就是 2.00     涵道效率太低  想改成螺旋桨的装到双发机上    手里有不知道转速和应配螺旋桨的电机的   高手们 怎么给这种电机配浆比较合适

网友:
这动力看着不太够啊
弄两个黑旋风64涵道+两个40A电调 双3S供电 推力英爱很大的

网友:
不是有螺旋桨了?

网友:
我常备各种螺距、大小不同的快桨慢桨。
按动力需要换上估计合适的桨测试拉力。
选用比最高拉力少一级的较短桨(可免超负荷)。

愿闻其他简单方法。

陈伯

网友A:
这种内转子电机啊,配个1:4.67左右的减速组,9047或者9070减速桨,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内转子电机啊,配个1:4.67左右的减速组,9047或者9070减速桨,应该差不多。

后推的话 这个翼展 你这个配置会反扭的

网友:
顶   顶   顶  顶  学习  拿分走人

网友:
建议你 想飞的好看 继续飞 涵道,换2个 涵道电机 B2040 KV 3900 或者 KV4300 电机
2个电机 要160几元吧,不过双涵道 机 电池要求高,也比较重。估计超过900克起飞重量,(取决于 你用多大的电池)

或者 换后推机,用1个2212 KV 2300电机,7060桨 ,推力足够飞的时间也比涵道长。 这个飞机的起飞重量改 后推 大概不超过650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