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0轴距六轴的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13-02-01):
新手上了一个800轴距的全碳六轴机架,准备用双天5010 390kv电机配1540桨,电调好盈飞腾40A配6s锂电,请问这样的搭配合适吗,1540桨会不会太大了,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

楼主:
没人愿意回答吗,自己顶一下

楼主:
别沉了,再顶一下,我是参照大疆s800的动力配置的,求解答

网友A:
绝对没问题 挂单反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没问题 挂单反都可以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没问题 挂单反都可以

算了一下,这样的话相邻两个桨的桨尖的最小距离只有2厘米,不清楚会不会存在气流干扰什么的

网友B:
恒力4822,390KV,配1238的桨,6S电,30A好赢铂金电调,起飞重量不超过3.5KG,飞个25-30分不成问题,挂个云台也能飞20分以上,机架配置要讲究效率,不是越大的电机越好。

网友:
这个配置,稳定,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力4822,390KV,配1238的桨,6S电,30A好赢铂金电调,起飞重量不超过3.5KG,飞个25-30分不成问题,挂个云台 ...

嗯,双天5010电机确实重一些,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