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刨刃的。。。——好友老顽童0910- DIY系列之

楼主(2013-02-01):
好友老顽童0910- DIY系列之—— 磨刨刃的架子。。。铁,木结合(人家玩铁是自学成才,弄木头可是科班出身)

电机大家都能看出是出自哪里,就不多说了。
滑架导轨 是多年前找一个厂家定制的(不便宜!)

粘了个调速器盒子

做了个颇有沧桑感的木头底台(新做的,成心做旧,就为了那感觉)

亮点在这:左边加了一个夹刨刃架子的微调顶丝,右边的是磨头进给微调,带刻度环的哦,每圈1mm,刻度.02
中间可见自制的压板:

楼主:
下面是压板的制作:

原料是 45# 键铁 上床铣成这样

然后锉成这样,边角统统都打磨的圆润不咯手(关键是还得养眼)

嗯,差不多就像这样

搁火上燎一燎(真正的烧蓝哦)

还有俩这样的

自己个玩DIY 压板真的很有用喔,闲的没事时做几套吧,也省的那个啥疼,呵呵。本次疼完了,Over,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没必要了,我磨过很多刨刃的,比这简单精准多了,机用刨刃完全可以不拆下来在刨轴上简简单单几分钟就磨好了。非常方便的。

网友:
亮点在沛纳海。。。
什么价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必要了,我磨过很多刨刃的,比这简单精准多了,机用刨刃完全可以不拆下来在刨轴上简简单单几分钟就磨 ...

哦?咋整的,能给说说不?让咱也开开眼

网友B:
老顽童好久没更新博文啦。单磨刨刀功能单一了些。

网友:
楼主烤蓝好漂亮  能说说怎么烤的?

网友:
威武,利用斜线对砂轮的进刀作调整不错,另外还利用三角函数关系。这样实际进刀量就要比刻度盘上的小多了。强

老大,我想建议你再多搞一个砂轮的整形头。

真是个漂亮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顽童好久没更新博文啦。单磨刨刀功能单一了些。

加一个毛衣编织机的燕尾导轨,,,可以磨1.4米以内的东西,,,,比如菜刀,,,,宝剑,,,单刀开刃,,,苗刀

网友:
滑架导轨 加角度调节及指示就可以磨好多角度呢

网友:
做得很精啊

网友C:
做的很不错,很有感觉 ,有品味
不过已经做出这样了,加个自动进给的功能,会不会方便很多

网友:
好手艺,好贴,必须的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不错,很有感觉 ,有品味
不过已经做出这样了,加个自动进给的功能,会不会方便很多

   代表老顽童对你的抬爱表示感谢,‘自动进给’势必牵扯到机电结合乃至CNC等等,但是确违背了老顽童追求传统工艺体验的初衷了。。。(真的,不是假装大尾巴狼( ⊙ o ⊙ )啊!)

网友:
看到了,做的漂亮,

网友D:
阎;这是我打算做压刨的零件图

压刨=刨刀组装图.2

网友E:
看上去少画了一块刀片定位用的L型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阎;这是我打算做压刨的零件图

今天去老顽童那里,听说您要看看这台‘牧田’台、压刨,这就让它露露脸

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阎;这是我打算做压刨的零件图

今天去老顽童那里,听说‘葱葱的爹’想要看看这台‘牧田’台、压刨的真面目,这就让它露露脸

细看这台机器,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相比国货仍有不少独到之处,设计的贴心、换刀的方便,真的不错

------------------------
下面是换刀过程: 1、拿掉压刀盖板

2、放入用1楼那玩意儿磨好的刨刃

这就是楼上所说的L板了吧

刨刃虚插

按下锁定按钮,使刀槽锁定在切线位置

原装的已然老去,老顽童D了个新的

压平即可

好啦,盖上盖板,大功告成,OH Yeah,谢谢观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少画了一块刀片定位用的L型铁片。

有的,只是你没有看出来。

网友:
图看到了,漂亮。谢谢hcheng,辛苦啦。

网友:
哦结构上是这样的啊

我还是喜欢我的老“良明”压刨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咋整的,能给说说不?让咱也开开眼

非常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拆掉一块台面,可能是进料台,也可能是出料台。之后刨轴露出来的弧度就够多了,这时只要把磨块放在一块支架上,可能就是一块木板搁在料台空位就可以了,卡住刨轴,刨轴通常有一个锁扣会锁住。然后在上面再搁一块砂条,也可以是砂纸贴在硬木条上就可以磨了,可以做8字状磨削,总之这个方法非常简便的。因为就是卸刨刃也是要卸一块台面的,这个就不用卸刨刀了。但这些可能都已经淘汰了,我认为更好更科学的方法已经在眼前了,就是把刨轴反转,刨轴反转磨刨刃一点也不危险,也很科学,刨刃仍旧架在刨轴上,然后使用什么手段让刨轴反着运转,这时只要用砂纸类的宽面幅的弹性板架在拆卸的一块台板上即可了,也可以是木板挖的一个凹弧宽面,砂纸粘住凹弧面里就可以了,这样磨刨刃也非常好,不过这些也可以淘汰了。

因为我又发现一种螺旋刨刃,就是整块螺旋刃刨刃的而非数控可转位刀粒断续组成的螺旋刃刨刃。这种刨刃得到了一种出奇不易的效果,效果还是很让我惊喜的。那就是自我修磨功效,一付螺旋刨木HSS钢刃竟然可以自动修磨,它竟然可以磨去1毫米厚度还可以时刻保持锋利状态。上海有一个虹口区的公务员前年买了几方柚木边角料,他用了一付螺旋刨木刃刨柚木自己做地板,他明确告诉我螺旋HSS刨木刃刃口已经快到铝合金刨轴那块了,但是刨刃一次也没有磨过,时刻保持锋利状态着,刨削很轻松,只是电刨的高低档已经打到最深状态了,再继续用下去马上就没法刨到木头了。改天那人如果再来我问他拿机器过来拍些照吧。

网友:
朋友,上几张图片吧。也好欣赏欣赏。

网友:
我还是喜欢我的老“良明”压刨的设计
朋友,上几张图片吧。也好欣赏欣赏。

网友:
欣赏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