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这个等离子是怎么切割圆形的

楼主(2013-02-01):
这个是网上的一个卖等离子切割机的视频,担心有广告之嫌,就只截了个图,是用一个圆规一样的东西一端固定,一端连接等离子喷头,转一下就切出一个圆形,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圆规一样的东西是怎么固定在板子上的,就用手摁上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
手机看不太清楚图这个道理跟普通割枪的割规差不多,一端固定枪头一头是在圆的中心,有中心眼,你可以自己做个带支架的

网友:
中心打个样冲,转轴是尖的。气割也常这样作。

网友:
我也是这样,上两张图吧。一会

顺序不对啊,我就这么折腾的。要把最前面那个铁环换成环氧树脂板的就行了。

网友:
大圆规上 装个等离子切割机。

网友A:
截图就是我刚买的520P的广告,可惜我还不会用,收50元运费,给15元收据,机器优惠运费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就是我刚买的520P的广告,可惜我还不会用,收50元运费,给15元收据,机器优惠运费补啊

这个运费差不多要50元吧,你用了吗,感觉怎么样,我用来割5到10mm厚的板子,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运费差不多要50元吧,你用了吗,感觉怎么样,我用来割5到10mm厚的板子,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还没敢用,运费不是受不了50,是太含糊了,托运单据上写的15元,打印的,提货的时候要1元,我说凭什么就给你i元,他说落地费,我说有收据吗,他就手写了个1元,其实在机场提货也一样有落地费的说法,没计较

问卖家的时候,卖家说他给了送货的司机20元,我说托运费事15元,他说他给了司机30元运费,意思是司机挣了?含含糊糊的。发货倒是挺快当天就发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敢用,运费不是受不了50,是太含糊了,托运单据上写的15元,打印的,提货的时候要1元,我说凭什么就给 ...

我准备买回来装个数控切割机用的,还在犹豫中

网友:
你要测啥,我看能不能帮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