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1.0的丝请问要用多大的钻头

楼主(2013-02-01):
在下小白有几个零件想自己功丝,但没有台钻只有手电钻,也不想到外面加工,请问一般来说功M10*1.0的丝请问要用多大的钻头才合适

网友A:
9的钻头 内螺纹的小径通常是大径减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9的钻头 内螺纹的小径通常是大径减螺距
收到,谢谢

网友B:
不锈钢的稍微再放大一点。。。
M10的扳起来很费劲的。。。

网友C:
自行车的后轴轴档,,,是m10x1的内丝,,,,如果方便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