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亚托 600EFL 应该用什么型号主轴?

楼主(2013-02-01):
亚托600 EFL 老款的机器,请教应该用什么型号主轴,
商家推荐"亚拓600FL主轴组 HN6118",长度191.8mm,亚托600 说明书上注明 177.3mm。

不知道用DFC的行不行,长度177mm
產品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於T-REX 600DFC(H60239A)
●600DFC主軸 × 2
●圓頭內六角軸套螺絲 × 2(M3x19mm 牙長5mm)
●M3防鬆螺帽 × 2
●主軸墊片(0.3) × 1(Φ10.1xΦ14x0.3mm)
●主軸墊片(0.5) × 1(Φ10.1xΦ14x0.5mm)
●重量:63g

网友:
同问,还有横轴也想问下。

网友:
用亚拓 600 EFL 的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 EFLPRO 不 是 DFC版本的话 就 用550飞机的主轴就 可以了
如果是DFC的话就是要用新款主轴

我的不是dfc版本,说明书上也是550的主轴,长度也是177mm,我买一套试试

网友:
600EFL PRO的主轴编号是H55006,和550通用。如果是600DFC的话应该用H60243

网友A(2013-08-21):
600 EFLPRO 不 是 DFC版本的话 就 用550飞机的主轴就 可以了

我买的主轴尽然长了9MM的,不明白。商家说跟600 EFL PRO 通用的。活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