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3gx副翼反馈不明显的情况,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2-01):
本人是个菜鸟,从来没有玩过无副翼的,
在调节3gx的时候,方向反馈很明显,机身向前,十字盘往后,这个反馈很明显的,
而副翼在反馈的时候很不明显,根本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反馈的,动作量很少,根本看不清,

,这个介绍视频中的副翼反馈也很不明显

真怕这个反馈错了而炸机,你们的也是这样的吗?

有人说3.0的3gx手感很好,甚至扬言超MB,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至少让我有飞有副翼时候的稳定就可以了,这个无副翼真害死人了

网友A:
在dir模式下   油门中点  零度螺距  重新设置  升降  副翼的形成   就可以解决

网友:
不用3GX 楼下回答。

网友:
有选项可调的

网友: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副翼修正反向。最好有视频说明。是用你自己的飞机而不是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ir模式下   油门中点  零度螺距  重新设置  升降  副翼的形成   就可以解决

恩,好的,谢谢了,主要是螺距尺还没到,不知道是没有设置行程的问题不,我记得有副翼的都是正负50,谢谢了

网友:
我也觉得副翼的修正就是不如升级明显,如果在软件中增加陀螺安装方式设置就方便了!

网友:
面对机头左右摇东飞机看副翼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3GX 3.0 的确改善了自旋的稳定性,但其它还是老样子。
做3d时机体的稳定性仍然不好,俯仰和滚转轴耦合仍未解决。
(亚托们来喷吧,又拿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