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细小的刀纹 帮忙看看

楼主(2013-02-01):
不锈钢

6061 t6铝

车床型号临沂金星CQ6128A
转速1980 车床最高转速了 手动进给 没自动进刀 进刀也很慢很慢了

高速钢车刀 磨过很多形状 刀尖也用油石打磨过了 刀尖也对好了 各托板刀架也都检查过了..还是不行 求大师指点...

我是新手磨刀都是看着图片比着葫芦画瓢磨的

网友:
刀尖太尖了吧,倒个圆角

网友:
有纹路不怕,但要整齐。

网友:
不锈钢刀磨尖点,铝就不要磨那么尖了。

网友:
别要求这么高,多干活就什么都知道了,我也是新手,还没你车的好呢,实在想要光,上砂纸。

网友A:
也许有人会告诉你系统刚性不足,刀头R值不精确。
我只想说,我的梦想是能车到你一样的水平,因为我车的差的更多。

很不错了。

网友:
看这样的痕迹 好象是刀磨的角度不对  导致铁屑往后面已加工地方跑~~~~·#¥%#·#¥而弄伤工件表面,所以你车东西的时候看铁屑是往前(待加工)还是往后(已加工)跑?

    还有手动进刀你要一次慢慢摇到位,中间如果有停顿.....停顿的地方就会有明显痕迹

  我是也是新手   但是我知道不锈钢是很容易车光滑的    随随便便就能车光滑

网友:
还有你不是要买CM615的吗?   虽然不知道6128怎么样
但是CM615还真不错  只是车丝要换挂轮  我没有买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兄弟!

网友B:
8楼说的有道理,看样子也像切屑拉毛工件,精车最好使用正刃倾角,3度左右就可以,大了刀尖强度太差不耐用,还有如果你的走刀量在0.05左右的话,除非是200公斤的大床,否则刀尖一般只需轻轻打光即可,不需要刻意的磨成r0.1的圆角或修光刃,如果床子刚性好尝试副偏角5度以下,但同时副后角就要适度磨大些,不然反而会影响车削质量。

另外算算你的线速度,第一张看起来更像是积削瘤在作怪,5m/min以下(高速钢刀)或60m/min(合金刀别冷却,就是要靠高温高压抑制积削瘤)以上的线速度再试一下,铝和钢切削完全不同,在刃倾角,前后角等数据上相差都很大,慢慢摸索,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有人会告诉你系统刚性不足,刀头R值不精确。
我只想说,我的梦想是能车到你一样的水平,因为我车的差的 ...

不是吧…

网友:
不锈钢的2000转 手给进 转速高了。直径10以上的材料烧刀尖了。2000转车铝没问题 如果不粘刀的话一定是你的手动给进不均匀。通常有2个不均匀 1 是给进量 2 是受轮受力不一致 因为手轮上只有一个把手  转动手轮的时候始终得给手轮一个方向的力。通常是往下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楼说的有道理,看样子也像切屑拉毛工件,精车最好使用正刃倾角,3度左右就可以,大了刀尖强度太差不耐用, ...

多谢回复…身边没个师傅实在可怜…买了几本书正在路上!回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车光面得有修光刀吧,切削刀有刀纹正常,修光刀出了纹是刀刃问题了

网友:
车不锈钢刀要锋利一点 最好用合金刀头 加点醋车能好点  进刀量不要太快  试试高转速低走刀。

网友:
你的床子没有自动进刀??? 那可惨了 全靠手摇 那可累死了   不锈钢还是用合金刀头吧 摇的时候一定要稳要慢  高速钢软

网友:
看看刀尖高度

网友:
这是正常的刀纹啊,难道你想车出磨床的纹路?

网友C:
建议使用数控刀片,我和你一养的车床,金星0625的,自从进二手了数控刀片,可以说是一马平川了,加上刀柄总成本投入百元以内。一年够玩了。
来看看,这是之前糟糕的效果

这是换了数控刀片的效果,好吧。

网友D:
咱换了250以后才体会底转速大进刀的快感,刀也不烧了,钱也省了

网友:
车铝件的话转速1900的太高了, 我一般控制在6-7百转足以!

网友:
速度太度了吧

网友A:
我们还是把精力花在尺寸的标准上吧!
我自已笨得要命,镜面的亮度从来没有出来过

很怀疑这又亮又有精度的表面
几位车的亮亮的兄弟,能不能车一下 10。00MM(+—2丝精度就行)的轴心出来,别只车一段的。来10CM长的。
倒数第二刀,加工余量放 2-5丝的说。

有数控车的或大车的兄弟们算了,我只有一台普车。
不是瞎起哄,是真心想打破自已的怪想法。
又圆又亮,我作梦也想车出来。但无数次失败,我快找不到希望了。

可DIY所谓的精度,往往是最后一刀,精确的车掉 0。02MM。不车还亮的,一车精度有了,亮度没了。
有又园又准的。来几个图片啊

万谢!

网友E:
这么高转速?多粗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们还是把精力花在尺寸的标准上吧!
我自已笨得要命,镜面的亮度从来没有出来过

什么情况?精车0.02MM还能光亮?1.5吨的车说直接0.2MM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还是把精力花在尺寸的标准上吧!
我自已笨得要命,镜面的亮度从来没有出来过

硬件给力的话!车它不难吧!我新手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高转速?多粗的料?

直径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数控刀片,我和你一养的车床,金星0625的,自从进二手了数控刀片,可以说是一马平川了,加上刀柄总 ...

你这是每转0.1MM自动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情况?精车0.02MM还能光亮?1.5吨的车说直接0.2MM的车

DIY啦,老大

我的车床只有 0。15T啦

哈哈。

0。2的背刀量是可以的,精车0。2。想也没有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数控刀片,我和你一养的车床,金星0625的,自从进二手了数控刀片,可以说是一马平川了,加上刀柄总 ...

|哈哈,你还别说刀片,你车个钢筋试试。材料有很大原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每转0.1MM自动走刀?

是的,每转0.1mm。转速750,直径20的不锈钢。没有切削液,干式切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