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dfc 锁尾问题

楼主(2013-02-01):
昨天把尾把重新调了中立点和行程,今天中午试飞了一下,飞起来后头老是向左转,这是为什么啊?有人说是感度不够,我是d10的控,我感度调到了36,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请问大家有用d10 飞3gx的450吗?感度应该设置为多少呢?感度是不是越高尾舵越灵敏?我这的情况是感度调的越低尾舵越灵敏,今天又一次调成了0,一飞起来就尾巴狂摆了,赶紧迫降。各位大哥帮忙解决下啊  困扰我好久了。。。谢谢

网友A:
感度越高 锁的越稳
尾巴快速金鱼 高了
尾巴慢速摆  低了
3GX 对尾巴比较挑,换套尾巴看,有时候无虚位的话,反而会摆
还有可能电池垃圾导致转速不高,会发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越高 锁的越稳
尾巴快速金鱼 高了
尾巴慢速摆  低了

我是感度设成0的时候 尾巴会快速摆动,这要怎么调呢?还有就想想问下,飞机不飞的时候 假如是锁尾正常的,右拨动方向到定然后摇杆回中,尾巴上的滑块是也会跟着回中吗?

网友A:
3GX 本体 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 本体 感度

你说的是3gx面板上的旋钮?还是得连电脑调?

楼主:
解决了  结帖,原因是感度不足,把控里的感度设置到75就锁尾了 哈哈

网友:
恭喜找到原因,我的450尾巴间歇性小摆还一直没找到原因呢,烦死了

网友:
我在飞 d10+ 3gx  感度设置   80

网友:
3gx 的锁尾  感度 和 尾行程有之间有联系。

你把 尾行程 设的小一些。有个20-30 度就行,设置为极限行程感度太高了,很难调的。

我的胃极限行程左右30度  感度   一般航线  80     3d  70

你的设置  30应该是通道反向了,这个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