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前传动那个齿轮怎么取不下来

楼主(2013-02-01):
如图,是固定死了的吗,齿轮都掰破了都取不下来

网友:
用钳子套住中间 往下蹲    实在不行 火攻之

网友:
为什么要取下来?

网友:
为什么要取下来?这个都是直接换全部的啊。。。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搞碗开水烫一会 然后往外拽就行

网友:
直接完全破坏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我一般要么换下面的要么换上面的,坏的直接拿斜口钳夹碎

网友:
直接都换了,还取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