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三兄弟~

楼主(2013-02-01):
利用修机的时候,拍几张照片对比还是很明显的

250  450  500

主轴

横轴

尾轴

其实顺便还想把侧板,电机,旋翼头什么的做个对比,但不想再拆了装,装了拆的,

还有我那可怜的尾管
前一次炸鸡的时候,把桨炸断了,换了桨之后继续飞,没想到飞了十几秒,飞机突然慢速自旋,还好高度只有齐头高,0损失给迫降下来,后检查尾管………

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其实已经断了

楼主:
450的横轴和250的主轴差不多粗
500的横轴比450的主轴还要粗

网友:
差别真大

网友:
jj越大用的越粗,jj越小用的越细,这个就叫匹配哈。

网友:
来看楼主头像来了

网友:
不知道跟120级比起来有多么大的反差

网友A:
450同样大桨的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同样大桨的顶一个

主要是想一黄到底,机头罩是黄的,副翼是黄色的,尾桨是黄色的荧光桨,于是大桨也用黄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一黄到底,机头罩是黄的,副翼是黄色的,尾桨是黄色的荧光桨,于是大桨也用黄色的{:1_1 ...

机头罩白红 尾桨橙色 不想混色 干脆黄色

网友:
500还是大啊

网友:
450看了就想换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