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我想送我的单反上天,这样配行不

楼主(2013-02-01):
四轴,2212 KV1000 电机,1047正反桨,玉兔飞控,3S 2200电池,接收,30A电调,带脚架,和固定架,整体重量1kg左右

挂个1kg左右的单反,飞8分钟问题,能实现么?

网友:
8分钟飞不了

网友:
每个功率100w来算,400w/12v>30A,30几安的电流,2200mah则么可能飞8分钟,4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
绝对不行,这个配置顶多挂个狗或是卡片

网友:
不行 飞不上去 用别的电机  至少安全载重在3GK吧

楼主:
那就要2814的电机了

网友:
挂个狗差不多,2212电机四轴,整体1200g左右好飞点。

网友:
估计起飞3分钟之内烧掉电机,直接掉下来,然后直接送单反上西天了

网友:
上六轴或者八轴吧

网友:
其實用手就可以讓單反上天了 幹嘛花這麼多錢

楼主:
刚才看了下新西达的电机参数,我这样计算

如果采用3S,10C,2200mah的锂电,并联放电系数20C,4400mah电池,

用9047的浆,那么负载9.6A,4个电机达到38.4A,两块电池可以到7分钟,并且持续产生680g*4=2720g的总拉力

也就是说除去1.2kg的机身,可以获得1.52kg的空余。

当然这些还是理论上的,还要除去很多影响因素,以上计算对么?

型号2212   kv980

桨规格
(in)
电压
(v)
负载电流
(A)
拉力
(G)
负载转速
Rpm/min
功率(W)
力效(G/W)
11.1
13.2
146.5
5.93
11.2
6yue4ri2
8.2
65.6
7.9
7.4
7.4
54.7
8.77
11.1
17.2
190.9
5.02
14.2
6.19
8.5
6.66
5.6
11.1
9.6
106.5
6.38
8.2
6.82
8.5
6.5
7.63

网友A:
理论和实际是不一样的,翻一下以前的帖子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飞不起来

网友:
上单反?怎么对焦?

一般上卡片,要么上单电

网友:
一看第一项,就PASS了。

网友:
我的玉兔六轴,2122,980KV,3S,4200Mha,1047桨,好赢20A电调,起飞总重2700,只能飞8分钟。

网友:
起飞都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下新西达的电机参数,我这样计算如果采用3S,10C,2200mah的锂电,并联放电系数20C,4400mah电池, ...

每个电机产生680g的拉力是最大油门时,配上飞控,最大拉力到不了680,所以飞不起来是最大的可能。用低kv 盘式电机  大桨的四轴能大负载。2212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下新西达的电机参数,我这样计算如果采用3S,10C,2200mah的锂电,并联放电系数20C,4400mah电池, ...

飞不起来的。。。最大起飞重量不能按照极限推力算。。。至少要除以二。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是550四轴机架,xa电机,1045桨。2200的电池,带个云台,高脚架,请问坛子高手,能挂相机么,能支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