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原理

楼主(2013-02-01):
JJ正飞时切特技倒飞模式,此时是负螺距,大桨的风向下吹将JJ压向地面,到这里还能明白。之后控上如何操作,JJ做出如何反应,JJ就倒飞了。请老鸟给详细解释解释,谢谢。  或者给介绍一些特技飞行原理的帖子。

网友A:
油门和螺距有混空!打开3d开关油门曲线一般是直线或是有一点点 弧度。
打开3d开关后油门最高点,,发动机转速最高,正螺距最大,,油门最低发动机转速最高,负螺距最大!  也就可以倒飞了!

网友:
这时候靠螺距来控制升降

网友:
倒飞油门杆越向下,负螺距就越大,jj上升越快。

网友:
也就是吧遥控杆反过来操作么

网友:
LZ可在模拟器里设置一下油门-螺距曲线,比方说凤凰。
油门:一直平行线,每个点都是接近全油门90%。
螺距:45度斜线。

这种情况下油门杆只控制螺距,自己试试看看倒过来啥感觉。
注意倒过来几乎全是反的,向下压“油门”机机向上飞。

网友:
直机我搞不来...太难了

网友B:
学习了,一直不敢翻的路过。

我胆小

网友:
悬停学徒,路过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一直不敢翻的路过。

没什么好怕的,模拟器上翻熟了,真机就可以翻了,首翻建议拉高点翻。

网友:
一般只要设置好3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螺距默认45度斜线。

网友:
想要翻过来,只要把升降也就是控制前倾后仰的摇杆推或拉,配合油门摇杆。
很简单。

网友:
受教了 好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好怕的,模拟器上翻熟了,真机就可以翻了,首翻建议拉高点翻。

问一下,模拟器玩那一个好?

凤凰还是G4什么的,装了就是没有玩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模拟器玩那一个好?

我用的凤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凤凰

谢谢及时回复。

网友D:
随便选个玩吧

网友:
3D的必由之路

网友:
新手入魔 路过学习

网友(2013-03-03):
打个酱油

网友:
好像明白螺距是什么东东了,虽然我飞的是固定翼

网友D:
正在连悬停的学习了,以后在玩到飞,正飞还没学玩呢下步学航线

网友:
没玩过直机的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和螺距有混空!打开3d开关油门曲线一般是直线或是有一点点 弧度。
打开3d开关后油门最高点,,发动机 ...

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2013-04-04):
别让模拟器闲着,好好利用,对你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雏鸟~~~刚接触~哈哈

网友:
模拟器上飞得心应手

网友E:
新人报道! 学习学习, 望各位模友多多帮助

网友F: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G:
好,今天算是学习到了…

网友H:
倒飞就和直机切了3D模式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I:
话说有一个字叫翻

网友J:
还是不会飞的路过

网友K(2013-07-02):
学习,基本明白了3D是靠螺距控制升降的。

网友L:
首翻秒炸的路过,

网友M:
911还在路上,先学习了

网友N(2013-08-01):
还没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