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详细设置250FBL的方法

楼主(2013-02-01):
请教MB详细设置250FBL的方法,买了个二手的,设置了一个晚上都搞不好,机子原来是用华的RX2636H-D六轴的,现在的现像是十字盘设置总是对不上,所有的遥控上正反向和MB上的菜单选项都设置过了,还是对不上。还有在设置十字盘的时候,拨动油门摇杆,三个斜盘舵机,只有两个摆臂正常,一个摆臂角度很小,换另一个模式,那个摆臂不正常的舵机正常了,但另一个又不正常了,总之换模式总会有一个舵机摆臂角度很小不正常,可以肯定舵机是好的,郁闷了一天了,弄不好啊,求救~~~~

楼主:
对了,有两个舵机为了能使用华的六轴而改了反向,不知和这个有关系不

网友:
MB要自信看说明书

楼主:
看了,就是设置有异常,不知道那设置错误,才想知道在遥控上要怎么设置先,再来设置MB上的,用的是天地飞8S的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有两个舵机为了能使用华的六轴而改了反向,不知和这个有关系不

有关系,改回正向在调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改回正向在调MB

又要改啊,昨晚改了一个搞坏,今晚再小心改下能不能正常起来

网友A:
遥控里什么都不需要设置,所有都是默认值,曲线直线,所有混控都不要开,唯一的就是十字盘类型改成传统的,就是一个通道对应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里什么都不需要设置,所有都是默认值,曲线直线,所有混控都不要开,唯一的就是十字盘类型改成传统的, ...

是指90度角的那个十字盘吧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接错线了,换一下试试

网友A:
对,90度的那个,把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动遥控的腰杆,都是一一对应的一个舵机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接错线了,换一下试试

我是看说明接的

这样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90度的那个,把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动遥控的腰杆,都是一一对应的一个舵机动作

那我是选对了,我是问卖给我的那位兄弟设置的,但是就是出现上面的问题,很无耐啊,不懂那个地方搞错了

网友B:
有时候不必要看说明,把副翼和俯仰换过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不必要看说明,把副翼和俯仰换过来试试看

是指副翼和升降对换是吗?

网友B:
我上次也试过方向怎么弄都不对,线肯定接对,按有副翼经历,对换居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也试过方向怎么弄都不对,线肯定接对,按有副翼经历,对换居然就好了

还有这回事,等我试试,但还有个问题,就是三个舵机的摆角有两个一样,一个反应慢而且摆角小是什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回事,等我试试,但还有个问题,就是三个舵机的摆角有两个一样,一个反应慢而且摆角小是什么回事

我几个MB都没有这回事,没见过。估计是你舵机不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几个MB都没有这回事,没见过。估计是你舵机不同步了

是同一个牌子的EMAX08D,在华的六轴上用是正常的啊

网友:
没用过这个舵机

楼主:
难道和银燕的数码舵机不兼容

网友C(2013-08-25):

mb用着爽吗?我也是玩250,最初用2636,后来用把2636装回02s了,入了一个小姨子,可能没用过真正的三轴,也可能是我没设置好,感觉很飘,很难控制。现在也有了直接一步到位上mb或者v8,不知mb前辈感觉怎样,比2636提升是不是很多

楼主:
挖出来了~~~~~
250用2636很稳的,用MB也很稳,只不过MB在推杆后不会自动回中,比如推杆向前飞后,你松开摇杆,飞机会一直向前飞
2636在推杆后,松开摇杆飞机会自动回中变成稳定悬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用着爽吗?我也是玩250,最初用2636,后来用把2636装回02s了,入了一个小姨子,可能没用过真正的三轴 ...

个人 愚见 两样都对得住价格。MB的设置 更 简单 稳定 暴力,可能我对小姨子的认知程度还不够的原因吧,有一点温柔, 就一点点温柔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出来了~~~~~
250用2636很稳的,用MB也很稳,只不过MB在推杆后不会自动回中,比如推杆向前飞后, ...

确实是,2636是自动回中的,小子也会回中但是很慢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