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天了,头都大了

楼主(2013-02-01):
固郎450q新手买的半套不带控,因为自己有天七的控。第一次是问题是上电后电调没反应,后经论坛师傅指点油门正反设置。改过来后现在舵机正常。螺距,副翼都有反应。现在的问题是加油电机没有反应。按照电调的设置都做了。现在是上电后电调一直就是设置时候的那种响声。只要通上电响声就会一直按程序响个不停。(加油螺距正常。副翼正常,升降正常)。就是电机不起动。请师傅帮解。谢谢!

网友:
MOS管可能有烧掉的了。。。

网友A:
油门反向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反向了

油门要是改过来三个舵机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电机动不动和油门反向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油门反向了 设置正向 然后再重新设置舵机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要是改过来三个舵机就没有反应了

一上电就进入电调参数设置,不是油门反了还是什么,除非你控油门最高点是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反向了 设置正向 然后再重新设置舵机方向

第一次设置没有调控。上电后电调响声,嘟来洣。就这样响一声就什么都没有了舵机没反应。在坛里请教说是油门反了。后来在控里调过来了。在试。电调有了舵机也有了,电调调试音就停不下来了。加油门电机没反应。可舵机都有

网友B:
去掉所有连接 把电调插在接收机油门通道  开控  油门最大 然后上电  听到电调音乐响完  会有滴滴两声 油门拉杆拉最低 这个就完成油门校准了  这时候推油门电机应该会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所有连接 把电调插在接收机油门通道  开控  油门最大 然后上电  听到电调音乐响完  会有滴滴两声 油门拉 ...

去掉所有连接。是不是把接收机的都去掉只插油门通道?在就是去掉电机三根线电调会没有音乐响声。(我是去掉二根线)。听到电调音乐完。先是一声滴的声音。在就是二声滴的声音。我把油门打到了最下。而音乐不会停。会一直这样纯环的响下去。除非拉开电源。

网友:
油门通道没有反向吧????

网友:
确定油门通道设置正确后第一步应该先设定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