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么个货,才300块钱,不知道用在航拍上行不,替代狗

楼主(2013-02-01):
发现这么个货,才300块钱,不知道用在航拍上行不,替代狗

网友:
这个需要你买个试验下  去吧 先驱者

网友:
贪小便宜必吃大亏!

网友:
估计视频码率太低,

网友:
镜头最好不要是变焦的,变焦机械结构复杂,摔了很容易坏。

网友A:
我看行,毕竟是正品的厂家出的正品,价格合理,炸鸡也不心疼。至于质量……看参数也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400块的东西还能指望它跟5DmarkII一个水平么?

网友:
这是这个价格?

网友:
这机子最低价299,当时没敢买,效果估计和手机差不多。

网友:
航拍还是不要用这种机子了,效果还不如手机。现在的手机效果比这些普通卡片机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行,毕竟是正品的厂家出的正品,价格合理,炸鸡也不心疼。至于质量……看参数也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40 ...

十分同意你的观点。怎么说也是尼康的产品,不可能惨不忍睹吧。

网友:
怎么看起来镜头口径那么小,去官网看看有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
找个相机行去看看。拍照片应该没问题,录视频不好说。

网友:
这个录像怎么也得比手机好的。买的话得考虑能直接当摄像头用的。

网友:
特意去搜了一下此机的性能,看到介绍是“面向儿童”的,就感觉是个玩具了

但细看却有不少有意思的地方,作为航拍倒是有作用的:

—— 三米防水,相当于狗2装了防水壳,可这玩意是自身就有的;
—— “可抵受高至约80厘米堕下的撞击力”,80厘米少了点,不过和其他相机比,同样炸机它的损失肯定会少些;
—— 带AV接口(不支持HDMI),可以直接接图传;
—— 最主要的,是它有“间隔拍摄”功能!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作照片拍摄用,起飞前把“间隔拍摄”的快门按下,回来再直接选片就是。现在拥有这功能的相机已极少了,要作航拍的照片拍摄就得安装舵机按快门,还得看遥控器有没有多余的通道

此机作航拍最大的缺 陷是重量太重,达214G,相当于5N了

http://tech.163.com/digi/12/0612/05/83PA4R6G001618H9_all.html

网友:
可以试试,期待你的视频共同分享

网友:
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就可以买:拍摄视频是定焦的,不停的聚焦会很蛋疼,视频尺寸达到720P,带实时输出。话说这价格很诱惑的

网友:
   没有发现有间隔拍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