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华科尔cp电池求推荐

楼主(2013-02-01):
最近把genius cp改了单向轴承、金属旋翼头,加上以前改的hp08s主
电机
,b的无刷尾电机和大桨。空机加
电池
重量达到57g(比原厂的重了12g)。现在即使用400mah30c的电池,也只能飞3分半,而且后程无力,电池放电不够了。准备节后订lynx的大桨,也只能轻1.5g左右。
所以,只能换电池了。看到一种300mah,45c的电池,比400mah的还轻1.8g。不知道能不能改善此状况。

网友A:
折腾啊。。飞机要减肥了。。

网友B:
楼主你改的太多了,这种小JJ对重量超敏感的,想办法减重吧。不像02s可买长电池还好点,GP的那点电池差不多已经到极限了。打个比方吧,02s加电池官方说全身重100克,加了金属旋翼头只增加10g,也就是只增加10%的负担,而你这个GP官方数据加电池一共才41g,增加17g就是40%的负担,更不用说电池容量受限于体积无法扩充……

网友C:
什么电池估计都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