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NAZAh和m的gps能否互换?

楼主(2013-02-01):
已经有M了,买h是不是可以只买IMU再装m的gps阿?谢谢

网友:
哈哈,不行的,这样都可以的话那DJI ACE ONE上5000元的GPS怎样卖?

网友(2013-03-30):
该可行,看似一模样

网友:
等 DJ 专家来解答。。。但是 俺 个人 观点:这是 同档次的设备、DJ 没有理由搞差别化处理。。

表面看 是逼迫用户 多买个 GPS,,但是,实际是 俺什么都不买,,就等 大幅度 跌价。。

42寸 平板 彩色电视机  4年前 卖 1万多,,现在 2500 了,,电子产品 降价 75% 很正常。
42寸 平板 彩色电视机  4年前 卖 1万多,,现在 2500 了,,电子产品 降价 75% 很正常。
42寸 平板 彩色电视机  4年前 卖 1万多,,现在 2500 了,,电子产品 降价 75% 很正常。
42寸 平板 彩色电视机  4年前 卖 1万多,,现在 2500 了,,电子产品 降价 75% 很正常。
42寸 平板 彩色电视机  4年前 卖 1万多,,现在 2500 了,,电子产品 降价 75% 很正常。
42寸 平板 彩色电视机  4年前 卖 1万多,,现在 2500 了,,电子产品 降价 75% 很正常。
42寸 平板 彩色电视机  4年前 卖 1万多,,现在 2500 了,,电子产品 降价 75% 很正常。

网友: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DJI吧naza和悟空的GPS数据编码做了调整,所以不匹配。能通用。

网友:
不能的,两款不同的产品。

网友:
两款同级别的不通用,是有点霸道啊。

网友:
我想naza M H 硬件是一个模样,内置软体不同罢了

网友:
收成色好的naza m的GPS,单GPS

网友:
只要大疆愿意应该是可以通用的,软件上改改就可以。如果不愿意,也是软件上改改就不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