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了

楼主(2013-02-01):
固郎450q新手买的半套不带控,因为自己有天七的控。第一次是问题是上电后电调没反应,后经论坛师傅指点油门正反设置。改过来后现在
舵机
正常。螺距,副翼都有反应。现在的问题是加油
电机
没有反应。按照电调的设置都做了。现在是上电后电调一直就是设置时候的那种响声。只要通上电响声就会一直按程序响个不停。(加油螺距正常。副翼正常,升降正常)。就是电机不起动。请师傅帮解。谢谢!

网友:
估计油门反向,或者油门没校正好

网友A:
你肯定电机跟电调都是正常工作的吗?
如果什么都试过还不能解决的话,看看能否联系附近的模友试试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