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光滑?不一定是刀跟床的问题~~有可能是材料的问题,新手有用

楼主(2013-02-01):
一直车不光亮 车出来总是光洁度不高。。。。总以为是CM615的自动走刀快了点  总以为是自己刀磨的太差了......
  前天做无动力主轴买了点新材料~~~~~一上车床粗车就感觉不同,再以精车竟然发现很光滑 很亮......原来一直怪自己刀磨的差劲车不亮,哪里知道是材料的问题 呵呵
   如果有如此困惑的新手你可以尝试着换换材料    那种太软的铁好像很难车光滑

网友: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一般软材料确实很难车光
但是从微观角度上说,车削的过程依然是挤压的过程,我用0618在1400转时手动进刀,非常非常的慢,托板一头打表看行程,估算了一下差不多十来转我才进刀了0.01毫米,比车床本身的最小0.05mm/r小得多,再加上背刀量只有0.03,产生的切削非常的细小,所以那节未调制的45软钢车的就像楼上图片中那么光亮,其实也就是对表面来了一次碾压,呵呵,车了5mm后,我的手就抽筋了。

网友:
呵呵 什么材料都应该能车光的,不然不好加工的材料就不加工了吗、
其实主要还是刀具问题。

网友:
我估计这把刀已钝了。
因为这么光,尺寸就很难准了

真漂亮

网友:
这料调质了

网友A:
调质过就车得光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 不光的情况下 车削刀纹和粘刀纹能分辨出来 专业上不知道把后种情形叫什么 粘刀纹是我起的名字 车削纹再细也是能看到比较光亮的很小的切削面  沾刀的话刀纹比较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