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的原装电机居然是马步奇的?

楼主(2013-02-01):
1、机机上自带的一种:

2、淘宝上看到的两种:

心想后面的4045、3550、4530是不是KV值,要是真的这样,原厂的换成4530的还飞2S电会不会烧四合一?用3550的是否升力不够?关键电机才5元左右!

网友:
什么意思哦?不懂。

网友:
直流电机何来KV之说

网友A:
esky的370马达都是马步奇的,大厂嘛。参数4045不是KV,前面40是漆包线的线径0.4mm,后面的45是线圈的匝数。004上用3550可以配3s电池,4530可以配2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的370马达都是马步奇的,大厂嘛。参数4045不是KV,前面40是漆包线的线径0.4mm,后面的45是线圈的匝数。 ...

谢谢兄弟赐教!3550的马达没用过,以前好像用4530的2S电烧了一个ESKY的2.4G四合一,难道人品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赐教!3550的马达没用过,以前好像用4530的2S电烧了一个ESKY的2.4G四合一,难道人品问题?

一般炸机堵转或换向器磨损短路才会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炸机堵转或换向器磨损短路才会烧管。

新的电机,用的7.4v850毫安锂电,不到一分钟烧了四合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电机,用的7.4v850毫安锂电,不到一分钟烧了四合一:

Motor............Volts...Turns...Diameter...Mabuchi part #...No Load rpm
RK370-2870......7.2...70...0.28mm......RK370SD-2870....16500
GWS EM300H...7.2...45...0.40mm......RK370SD-4045....22950
GWS EM300......7.2...33...0.45mm......RK370SD-4533....34000
GWS EM350......6.0...28...0.50mm......RK370SD-5028....35000

以上是常见的航模370马达的参数,004一代的原配就是7.2V的镍氢+RK370SD-4533,比4530多了3匝而已,除了4合一和马达质量问题还可能是负载不匹配(减速比过小、齿距过小、大桨螺距过大)导致过流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tor............Volts...Turns...Diameter...Mabuchi part #...No Load rpm
RK370-2870......7.2...7 ...

再次感谢兄弟!意思我的004理论上可以直接上4530的370用2S飞了?对了,我的马达齿是10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兄弟!意思我的004理论上可以直接上4530的370用2S飞了?对了,我的马达齿是10T的。

可以的。

网友B:
桨很漂亮 买的?

网友C:
抵制日货要不要从这个小小的电机开始啊?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抵制日货要不要从这个小小的电机开始啊?纠结……

牌子是日本的,制造在中 国。
抵制它,中 国的就业又得出状况了。
关键是:哪个私企、国企能做出替代产品?
那时候就不用抵制,更没必要纠结了。
全球共同经济体模式的今天,不能再用1915、1931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
个人看法……

网友:
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很漂亮 买的?

玩具两通机的,这桨飞起来的确比原装的稳定!因为有塑胶的保护边(黄色),也比原装的结实!可惜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具两通机的,这桨飞起来的确比原装的稳定!因为有塑胶的保护边(黄色),也比原装的结实!可惜现在买不 ...

玩具桨螺距很大的,应该是烧管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桨螺距很大的,应该是烧管的原因之一。。。

是吗?桨的长度比原装短,螺距倒没注意,现在004用这个桨很好飞啊,一块电下来主电机也不烫,尾电机温度更低。关键木桨淘宝几乎绝迹了?

网友D(2013-03-08):
看视频先是锁尾出问题,再炸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先是锁尾出问题,再炸机的吧。

正解!关键是主马达烧了四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