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版的V8是不是阉割了自旋补偿功能

楼主(2013-02-01):
前些日子,我买了个中 国版的V8,装在450上,自旋起来飞机一扭一扭的,后来又装在了500上,也是一扭一扭的,和硬件无关系,2台飞机都试过了都扭,但是自旋翻和自旋8字不受影响,就是原地自旋时飞机打舵机身会跑,每次都要人为修正,我的大V8就没这个问题,装在600上原地自旋起来飞机就是围着轴心转,一点不扭,后来问我们这的专业人士,看了后感觉好像是没有自旋补偿这个功能,怀疑被阉割了,除非花700块升级,晕死,早知道我直接买大8了,或者同样的价格买MB就好了
      中 国版有这问题的还有其他人吗,调查下,也请知晓的朋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山寨K8 也是一样的 不是软件不行,是软件硬件都少了这个东西的核心,我飞了一个朋友的K8 与 V8 的区别就在 修正操控的分辨率和精度有区别K8跑偏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K8 也是一样的 不是软件不行,是软件硬件都少了这个东西的核心,我飞了一个朋友的K8 与 V8 的区别就在  ...

那么假设我把中 国版的花钱升级后这个问题能解决吗,花钱把核心的再买回来,现在飞自旋总是别扭,虽然可以用手修正,但是心理还是觉得不完美

网友:
飞机重心不对也会这样的

楼主:
飞机中心的问题我是知道的,我两架飞机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心是没有问题的,而且500的中心堪称完美(我这是定制版的500,市面上买不到,大舵机,皮带尾传动,2.0的纯谈侧板,FBL的旋翼头,可以放3300的电池)哈哈哈

网友:
VB的自旋优化是自动设置完成的 不需要手动调整

网友:
只要左右舵机线不要弄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假设我把中 国版的花钱升级后这个问题能解决吗,花钱把核心的再买回来,现在飞自旋总是别扭,虽然可以 ...

应该是不能 因为硬件不同,一分钱一分货,K8也是一样 MIKDO核心的东西 一般山寨是无法抄出来的,我朋友那台450PRODFC 是K8折腾了一个星期自旋补偿弄不好,和我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设置,不同的手感与修正稳定性.中 国版V8 的硬件与德国原厂的区别在传感器设置,你拆开对比即可得到结果,建议不要乱升级浪费钱.

网友:
陀螺摆放或者舵机位置设错了

网友:
升级到5.3.4就可以了

网友:
8l说的对,试试看吧

楼主:
关于左右舵机线当然是没有设置错,如果错了修正方向就反了,这个我已经尝试过了,算了不纠结了,看来是搞不好了,习惯就好了

楼主:
有中 国版V8的人看看是否有这样的问题,什么陀螺摆放,舵机反向问题都不可能设错,V8如果设错了是飞不起来的,如果接触过V8的人就知道我说的意思了

网友:
我用的vbar在pro里面 第一个来个自动微调飞一次 然后再尾巴pro设置里面点击最优化自旋几下,然后取消,飞的话感觉比较好,自选比较爽 vbar是mini vbar blueline
如果机子没什么问题,先试试看自动微调,如果不行,在考虑升级

网友B:
你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自旋优化反掉,和升级不升级pro没关系,交换左右舵机插口重设一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自旋优化反掉,和升级不升级pro没关系,交换左右舵机插口重设一遍试试吧。。

兄弟,难道我连插没插反都不知道吗,如果插反修正方向就错了,中 国版V8里面改不了修正方向的,也就是说只有你通道插对了修正方向就是对的,除非你重新设置V8的摆放位置,那么这样一来负负不就得正了嘛,这个我都试过了,我的估计还是和阉割有管,改天我去升级软件后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再说一遍。。你的v8没问题,你去买最新版的灰vbar也是一样,vbar的舵机方向很容易搞错的,特别是装在非logo的机种上。左右舵机的插头交换一下,然后重新设置vbar让各个舵面修正为正常,应该就行了。更好的测试方法是:上电,提着旋翼头,飞机倾斜一个角度,旋转机身,看十字盘是始终在一个平面还是乱扭,乱扭就是错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3-04-05):
看来调V8还是很要技术的

网友:
真害人,不管是vb还是kb都被你们给害了,不就导跟线的事吗!

网友:
。。。明显不是V8的事。。我的黄8也好好的。。

网友:
我发现Mikado官网上针对中国版Vbar的升级选项已经被取消了。

网友:
朋友 我想问哪位有K8安装说明书?

网友:
黄8 在500上 自旋完美 10圈不用修正  感觉楼主还是某个地方没搞好

网友:
拿分走起

网友:
自旋优化其实就是电子模拟有副翼自旋时机身朝一侧倾斜的状态,估计是LZ弄错了自旋补偿的方向,这个和版本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纠结了很久,有结论没?

网友:
楼主设定错了,我新手菜鸟的gv8000跟kbar,都没问题

网友(2013-09-11):
我也有这个问题,已经重新装机看看。明日试飞。

网友C:
舵机都反了还能飞呀,

网友:
我的黄V8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D:
我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 舵机的旋转方向一定要和软件上一样,用控设置方向就会出现自旋跑偏的情况 我现在把舵机方向设对以后自旋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都反了还能飞呀,

上面的几位都说明是了~~~是自旋修正反了~~不是机身修正反~~~两个不同概念啊·~~~

网友(2014-02-23):
k8 v8 区别, 飞,我是区别不出来 壳子心情有区别

网友:
楼主消失了!到底搞好没有?

楼主:
没想到这个贴还在,我是楼主,我来公布下结果,我换了个V8后来好了,看似是V8问题,但不是,后来我朋友用的也是V8由此因为其他原因需要换控,他把FUTABA的控换成JR的控,结果出现了自选扭的情况,没有原因,无奈换回F的控就好了,这时我才想起我当时用的控就是JR的,现在看来V8和JR的控有配对问题,出现扭要么换V8要么换控,和F的控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好几个V8特地做过这个实验,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结果知道就行了

网友:
向楼主咨询个问题:对尾悬停或直线航线时,尾巴缓慢向顺时针方向偏移,该调整V8的哪个设置项啊?

网友(2014-04-01):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 舵机的旋转方向一定要和软件上一样,用控设置方向就会出现自旋跑 ...

请教!!!V8舵机旋转方向怎样才是和软件 上的一样,怎样避免用控设置方向??
因为在发射机选项中一定要用控设置方向与显示的摇杆方向一致,而在舵机项中,一定要在软件中设置舵机的正反,所以不懂你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