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个监视器内置图传并烦请解决问题

楼主(2013-02-01):
淘宝买了个白菜监视器与图传,这几天闲着没事就把它们整合到了一起。今天下午出去爽了一把,感觉如下:
1.亮度还行,自带不可拆的遮光罩。不过今天是阴天
2.图像可以360度旋转、16:9与4:3菜单切换、两组视频输入、一组单声道音频输入作为两组视频复用。
3.内部空间狭小,但仔细排一下版面装进图传、AV2与3S电池没问题。
4.图传接收就是这两天坛内频繁出现的,不再赘述。
唯一有个问题:
我的监视器主板上,V1/V2视频输入端与地是连通的,没查过布线,但万用表测量是连通的。但是也能正常使用。可是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图传接收收到的音视频信号进入监视器主板AV1端口能正常播放音视频,但是通过AV2端口进去的音视频(前面说了,音频只有一组且是与V2、V1共用的),其中视频能播放,但音频只有一片噪音。而只要断开图传接收的电源,AV2端的音频立即就恢复了正常。开始以为是连线排列过于紧密导致干扰,但分开连线后也不行。求解!

网友:
你这个不蓝屏吗? 接收机信号不好的时候! 这个屏幕会蓝屏或者黑屏吗?

楼主:
信号不好时是雪花,直至雪花严重到不行时才蓝屏。我前面说了,白菜级别的,别指望不会蓝屏。查了一下芯片,找到了资料,可惜自己不会编程,否则应该能取消蓝屏功能的。

网友(2013-03-19):
我也内置了图传接收,但没用音频线

网友:
会干扰吧

网友A:
V1/V2视频输入端与地是连通的

其实不是接通的。。有100ohm 的电阻值。。。。或小于。。视屏输入只采集电压信号,不采集电流。。也就是说。线上差不多就10mA左右的电流。。

V2 audio杂音
我不太明白你是怎么接的。。。。一般是接V1 + Audio 或 接V2+ Audio .....但你不能 图传接着V1 + Audio , 同时去看V2(另外有别的信号)。。。。估计驱动板内部电路没设计好。。有干扰。。。

网友:
难道是驱动板的问题,用过多款没发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V2视频输入端与地是连通的

其实不是接通的。。有100ohm 的电阻值。。。。或小于。。视屏输入只采集电 ...

V1/V2是否布线上直接连通,这个没在PCB上查过。但我用的是FLUKE17B万用表的线路通段档测量的,一旦通路就会鸣叫,而只要有大于0.5欧姆的电阻存在,都不会鸣叫。AUDIO是视频1与2共用的,估计是因为音频直接接在了图传接收上,而在使用视频2时,由于图传没有断电,所以存在从图传接收端反馈回监视器主板的音频噪音。而断开接收供电,则音频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V2是否布线上直接连通,这个没在PCB上查过。但我用的是FLUKE17B万用表的线路通段档测量的,一旦通路就 ...

我的同样是 Fluke 。。呵呵
用电阻档。。测得V1 到 地线 有99.2ohm的电阻。。
你的就不清楚。。不应该是直通的啊。。要不就短路了啊。。。V1上应该有电压的

楼主:
电阻档没测过,直通档要鸣叫。不过最近没时间捣鼓,闲了再好好修理它